帮忙指点下:复位电路中的二极管作用及mos管、三极管驱动电路中的下拉电阻

楼主(2011-09-28):
为了说明小弟疑惑,先看图:
首先,是复位电路的:

如图,在图二和图三中加入一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不知道哪位可以详细的解释下不?

其次,三极管、mos管驱动的下拉电阻

图一
引用图片【楼主位】armok 阿莫

图二(引用armok的空气净化器的电路)

看到前面有人解释这个电阻为下来电阻,
作用一个是保证开关,
另一个是作为下拉电阻,防治开机瞬间误导通。
能否请高手指点下为什么会有误导通的可能性?
还有就是这两个电阻的阻值要如何确定啊?

另外amork的蜂鸣器上并联了一个二极管,是不是因为无源蜂鸣器是感性的缘故啊?

网友:
翻一下模电书了

网友:
chunyang发表于 2007-10-21 15:17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7楼:
该“保护”是心理上的,实际作用则不存在
    首先,MCU的IO包括RST端的内电路中都有钳位设计,分别对电源和地,门限是MOS管的导通压降,约0.2V左右,低于普通硅整流二极管的导通结压降0.7V。正是钳位设计的引入,MCU准许输入电位略高于电源、略低于地,一般在0.5V左右(看器件手册)但不能过分,因为造成损害的是电流,压差过大(由电流等效)会超过钳位元件的载流能力,IO也就玩完了。
    RC复位电路在放电时是存在负压,但C取值不大,所以能量有限,IC内部钳位电路可以轻松将其限制在安全门限以内,对此不妨用示波器看看。如果负压无法被钳位的话,比如说能量很强、持续时间很长,但即使那个外接的二极管发挥了作用,但此时的负压已经超过了器件准许的极限,一段时间后,IO就完了,可以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楼主能想到“保护”这一点已经很难得,比无知无觉就那么“傻”用强多了(呵呵,我开始也是这样的),值得鼓励,但思维应该再深入一步,表面上似乎又回到了原地,但已经不在同一层面上了。想通了这个道理,由此可以引申出IO保护的关键——钳位元件的选择问题,比如在工业现场运行的485网络中,因长线感应等接口芯片的IO常常可能遭受高于VCC、低于GND的电压冲击,不少人照猫画虎加了钳位,但用的却是普通硅整流管,有人甚至自作聪明用快恢复管,但这些措施根本没用纯属摆设,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分析过IO内电路及仔细看器件手册,如果思维再深入一步的话,就该知道钳位二极管必须使用肖特基管,就像楼主给出的电路中,只有注明那个二极管是肖特基管的时候,才能确定楼主拥有且能实现“保护”的意图。

网友:
三极管基极下拉电阻作用
1)

防止三极管受噪声信号的影响而产生误动作,使晶体管截止更可靠!三极管的基极不能出现悬空,当输入信号不确定时(如输入信号为高阻态时),加下拉电阻,就能使有效接地。

特别是GPIO连接此基极的时候,一般在GPIO所在IC刚刚上电初始化的时候,此GPIO的内部也处于一种上电状态,很不稳定,容易产生噪声,引起误动作!加此电阻,可消除此影响(如果出现一尖脉冲电平,由于时间比较短,所以这个电压很容易被电阻拉低;如果高电平的时间比较长,那就不能拉低了,也就是正常高电平时没有影响)!

但是电阻不能过小,影响泄漏电流!(过小则会有较大的电流由电阻流入地)
2)

当三极管开关作用时,ON和OFF时间越短越好,为了防止在OFF时,因晶体管中的残留电荷引起的时间滞后,在B,E之间加一个R起到放电作用。高频,深饱和时特别要注意。(次要)
3 )

三极管基级加电阻主要是为了设置一个偏置电压,这样就不会出现信号的失真(这在输入信号有交流时极其重要:如当温度上升时,Ic将增大,导致Ie也会增大,那么在Re上的压降也增大,而Vbe=Vb-IeRe,而Vb此时基本上被下拉电阻保持住,所以使Vbe减小。当然这个减小对0.7v来说是很小的,是从微观上去分析的。Vbe的减小,使Ib减小,结果牵制了Ic的增加,从而使Ic基本恒定。这也是反馈控制的原理)。

而且同时还是为了防止输入电流过大,加个电阻可以分一部分电流,这样就不会让大电流直接流入三极管而损坏其.至于为了放电,一般是在MOS管中才用,三极管这个问题不大.

4)

如果三极管不接下拉电阻,就不能设定偏置电压,这样会产生输入信号的交越失真,并且输 入电流过大的时候会导致大电流直接流入三极管而损坏其.三极管我们分析的时候有时候总是认为它的内部是有二极管的效应的,但这样是错误的认识,应该更正.而MOS管同样需要一个偏制电压,而下拉电阻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我们一般称之为GATE偏制.由于MOS管内部的三个级是彼此绝缘的,所以自然会有电容效应在,当信号消失的时候内部的等效电容可以通过下拉电阻进行放电.而且也是必须的,否则会逻辑出错.

接  下拉电阻时还要注意:
   1 下拉电阻阻值不能太大,不然会导致流入基级的电流太小.(不太理解)
    2 如果是高速开关信号,尽量在下拉电阻上并连一个电容以提高高速性能

网友:
百度来的,觉的讲的不错共同学习下。

网友:
复位电路的二极管是为了掉电时快速放电,PNP三极管基极加下拉电阻不是扯淡吗,根本就关不断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NPN的才对,弄错了,谢谢指点啊

网友:
二极管应该是泄流的吧

网友(2012-09-20):
说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自己做过类似的,还真没加过这些!

网友:
问题:三极管的下拉改成上拉一样可行吧,单纯从这个三极管来看,加下拉会不会一直使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除非三极管的下拉电阻很大或者MCU的IO口比三极管的E极电压高吧,在一般的情况下,E极电压一般是和MCU的输出电压一般大小的啊,我没玩过音频,不清楚里面是怎么控制的,但是从三极管的开关作用来说我认为还是上拉比下拉可靠

分析的有什么不对的请告诉我

网友(2013-10-23):
好,学习了。但最主要的还是实际中多动手测几遍,加深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