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刚淘宝 L3G4200D ADXL345 HMC5883L …价格好便宜…最近都降价了么?还是我买到假

楼主(2011-09-28):
L3G4200DTR 32RMB
ADXL345 5RMB
HMC5883L 12.8RMB

我一口气买了几片…

看着以前88一片的L3G被我焊坏了…内牛满面啊…

另外,是不是JLC的蓝色阻焊油质量有问题?
蓝色的板子明显没有红色的精致,而且焊盘很容易坏掉?

网友:
这么便宜!

网友:
上量了,价就下来了。
MEMS和IC一样,小批量成本非常高,但量产质量很稳定,所以一上量价格就可以大幅拉低。

网友:
咋不见国产呢。

网友:
ADXL345 才5RMB

官网报价有$ 3.54!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xl345 才5rmb
官网报价有$ 3.54!

那么说。。。可能不是真的?我看到他销量好大的

网友:
哥们,用完了,说下,是不是真货。。。

网友:
我了个去也,真不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了个去也,真不真啊!!!!!

下午送到,真不真也不懂,我程序也没写好,没得测试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哥们,用完了,说下,是不是真货。。。

可能10.1假期结束之后才能测试…不是很有空这几天…

网友:
确实便宜,期待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

楼主:
还没来。。明天早上才能到,我尽量明晚测试一下。
因为新的飞控用的STM32F103RE,以前的是8位的C8051F410还需要时间去适应一下。

网友:
只有几家这么便宜,其他的还是挺贵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L3G4200DTR 32RMB

这颗买贵了,原厂出货价USD3

QQ:2312484296

网友:
开玩笑吗大哥,前两个星期才买了个100大洋的L3G4200,成功后记得说一下啦

楼主:
L3G4200D便宜的原因大概知道了。
准确地说,我买的是L3G4200DTR
数据手册里面第一页下面的表哥写道,DTR是盘装的意思,从买家给我的元件上看出的确是这样,以前买的L3G4200D是散装的。
这两个是一个东西,只是包装的区别。

至于加速度计为何这么便宜就不懂了。那颗磁阻现在也就1X的价格。

网友:
货源问题,不是正规零售渠道出来的,可能是某些大客户流出来的,这个不必深究,否则原厂追究起来大家就没便宜货买了。

网友:
也要当心是翻新货。

网友:
这么便宜啊....

网友:
L3G4200D现在原厂不出了,现出盘装的L3G4200DTR

不是散新货,是你的渠道不好,可多交流

QQ:1433511556

网友:
不过没有国产的,国产还没有这个技术
这个ST的数字陀螺仪有涉及的数字算法问题,有些初学者的工程师,调试很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过没有国产的,国产还没有这个技术
这个st的数字陀螺仪有涉及的数字算法问题,有些初学者的工程师,调试很难的

设计的数字算法问题?具体是?

网友:
L3G4200D LIS3DH LIS344ALH
专业提供各类传感器
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13751165547 张'R

网友:
哦是好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实大家通常说芯片不会说到十分具体的型号,譬如说74HC04,不会说到后面的后缀;现在网上已经有人在回收类似ITG3200和L3G4200D的旧芯片,大家买的时候还是注意点;
另外,算法问题,不同的应用,算法不太一样。就芯片本身而言,调试没有任何问题!再者,一般也只有大客户,代理商才会提供真正的技术支持,其他DIY玩家,想得到技术支持几乎不可能。

网友:
伤心啊,我昨天买了个ADXL345+HMC5883L的成品模块花了110。。。。

网友:
L3G4200DTR 现在售价不到3块钱

QQ:2312484296

网友:
L3G4200dtr 这么便宜是什么原因? ITG3200要多少钱,现在?

网友:
回复 网友D:
l3g4200dtr 现在售价不到3块钱
qq:2312484296

真的假的,开玩笑呢吧?3块?这是什么概念?

网友:
adxl345已确认有假货....购买请小心
其他尚未证实,不过价格已经突降是事实;价格的区别跟渠道和订购时间和数量有很大的关系

具体问题可以咨询我,请多参与技术交流qq群:3306816

网友:
量产就便宜,有竞争就便宜。还有Freescale的MMA76XX也只有几块钱。

网友:
楼主芯片测试怎么样了啊?

楼主:
昨晚终于才成功通讯。两片传感器寄存器都能成功读写。
ADXL345的DEVID
L3G4200D的WHO_AM_I 读出来都正常
其他寄存器也正常

是可用的,我查到L3GD20 好像是L3G4200D的改进版,抗震性能加强了?价格2.9X美元一片。不知道哪里有卖?

现在的问题是陀螺仪的 mdps/digit这是个什么单位啊??
比如说 FS = 250dps 对应8.75mdps/digit
这是个什么意思?谁给说明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dps = degree per second = 度/秒
mdps = 1/1000 dps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陀螺仪的 mdps/digit这是个什么单位啊??
比如说 fs = 250dps 对应8.75mdps/digit
这是个什么意思?谁给说明一下?

应该是数据输出速度和测量精度的对应关系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我大概懂了
用读取的值减去(65536/2)后再除以250 就是现时刻的角速度值了吧~

Degree/s   = ( Data - 32767 ) / 250

网友:
fs = 250dps 对应8.75mdps/digit

最大分辨率是250度每秒,如果超过这个速度读出的值就不准确了……

8.75mdps/digit就是8.75毫度步进,就是0x0000和0x0001相差8.75毫度。

LZ我也是看见,你发的这个帖子才买的芯片……呵呵……这几个芯片全部调通都没有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数字罗盘对航向角的修正……毫无头绪……

楼主:
回LS 那么我的计算方法是错误的吗?

L3G4200D的输出格式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带符号的?

按您的说法,是不是这样计算
Dsp = ( data - 32767 ) /1000*8.75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你原来的计算方法是不正确的

对的就是 dsp = data * 8.75 / 1000

data是带符号的, 负数是补码形式.
读出来的数据直接当int16处理即可, 当然,你得匹配好大小端.

网友:
便宜的可能精度不够   买过一个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不能作定量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怪不得我的数据怪怪的,原来是补码!

楼主:
L3G :X =  1630 Y =  -1634 Z = 24070   ADXL :X =     0 Y =    -12 Z =   248
L3G :X =  1659 Y =  -1655 Z = 23302   ADXL :X =     0 Y =    -14 Z =   252
L3G :X =  1661 Y =  -1648 Z = 23558   ADXL :X =     0 Y =    -16 Z =   252
L3G :X =  1654 Y =  -1634 Z = 23046   ADXL :X =     0 Y =    -10 Z =   242
L3G :X =  1632 Y =  -1656 Z = 24070   ADXL :X =     0 Y =    -14 Z =   252
L3G :X =  1640 Y =  -1648 Z = 26630   ADXL :X =     2 Y =    -14 Z =   246
L3G :X =  1663 Y =  -1654 Z = 25862   ADXL :X =     0 Y =    -16 Z =   250
L3G :X =  1657 Y =  -1653 Z = 21510   ADXL :X =     2 Y =    -10 Z =   246
L3G :X =  1638 Y =  -1639 Z = 24326   ADXL :X =     0 Y =    -14 Z =   254
L3G :X =  1648 Y =  -1642 Z = 23814   ADXL :X =     8 Y =    -14 Z =   246
L3G :X =  1663 Y =  -1646 Z = 23046   ADXL :X =     0 Y =    -14 Z =   244
L3G :X =  1637 Y =  -1638 Z = 23558   ADXL :X =     0 Y =     -8 Z =   248
L3G :X =  1635 Y =  -1637 Z = 22790   ADXL :X =     2 Y =     -8 Z =   242

我同时读取两个传感器数据的结果
L3G4200D的数据格式我还是不懂,两个都是用16位有符号读取的。很奇怪。

ADXL跳动的确大,也可能是我正在放音乐,它太灵敏吧。?
ADXL 一个值对应3.9mg

楼主:
L3G :X =  1662 Y =  -1651 Z =  1619
L3G :X =  1626 Y =  -1635 Z =  1631
L3G :X =  1651 Y =  -1635 Z =  1627
L3G :X =  1663 Y =  -1657 Z =  1627
L3G :X =  1644 Y =  -1639 Z =  1614
L3G :X =  1637 Y =  -1650 Z =  1616
L3G :X =  1657 Y =  -1654 Z =  1623
L3G :X =  1653 Y =  -1646 Z =  1632
L3G :X =  1637 Y =  -1638 Z =  1624
L3G :X =  1662 Y =  -1641 Z =  1616
L3G :X =  1650 Y =  -1630 Z =  1628
L3G :X =  1649 Y =  -1628 Z =  1634
L3G :X =  1643 Y =  -1642 Z =  1637
L3G :X =  1666 Y =  -1646 Z =  1630

前面我因为不小心将高位低位设置反了
这个样子,应该算正常啦~只需要配置一下offset就好了~

网友(2011-12-02):
回复 网友F:

我说的价格是美金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ADXL跳动的确大,也可能是我正在放音乐,它太灵敏吧。?

ADXL345抗干扰不太行,PCB要注意下,我估计所有的加速度传感器PCB都不好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刚刚开始接触这款芯片,自己刻板焊了两块电路,用C8051F310,模拟SPI通讯,程序烧写进去用串口读出三个轴的数据一直为fefe,怎么转动也没有变化,示波器测试WHO_AM_I是读进去了的。你以前用F410做过的是吧?我的是什么地方出错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既然是已经读出器件ID了。
那么看看是不是没有打开测量电源?
既然通讯没问题了,那就仔细看看手册有没有什么没注意的地方

网友:
昨天测试过ADXL345的几款芯片,可以对寄存器进行测试,可读出的数据有很大差异:#0501161批次的数据没多大零偏,其他批次的貌似零偏很大,水平放置都有2个多G的输出!附:都是采用IIC通信,采用相同的电路,只是芯片批次不同。

#0501161批次数据结果 (原文件名:1.jpg)

其他批次数据结果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希望你买的不假货~

网友(2012-01-13):
唉,我正在找电路图。想买芯片自己焊。

网友(2012-02-22):
确实淘宝上L3G4200D从十几元到上百元,差价相差太大,我想买一个,却不从何下手!

网友:
RMB 升值了又?

网友:
推荐一款极低零漂的陀螺仪:SD705 / SD706,德国Sensor Dynamics。据说艾伦方差零偏稳定性在10deg/h左右,价格不到200RMB。淘宝上好像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