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系列不知用在工业控制中 怎么样 请大家推荐一款一些工业控制领域的单片机

楼主(2011-09-28):
msp430 系列不知用在工业控制中 怎么样 请大家推荐一款一些工业控制领域的单片机

重要是稳定,稳定

网友:
430在工控行业的话用F2xx或者F5xx,效果还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msp430 系列不知用在工业控制中 怎么样 请大家推荐一款一些工业控制领域的单片机
重要是稳定,稳定

PIC单片机是工业场合用得最多的单片机,我个人也喜欢用PIC的单片机。
当然,稳定的硬件只是一个初始条件,同时也要配合稳定的程序,不然单片机再稳定也是无用的。

网友:
工业场合,MCU中PIC和FS比较可靠

网友:
各种单片机都有适合工业场合的型号。。

网友:
微芯,飞思卡尔,英飞凌,瑞萨都可以

网友:
但我觉得msp运用的范围还是最大的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