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型号GPS模块输出数据信息差异的请教

楼主(2011-09-28):
手头有两块GPS模块,直接输出TTL数据信息,用串口调试软件可以读出数据。

同一型号的HOLUX的GR-87输出地数据却不相同。

好像是不用的版本输出地信息不同?大家看看:

$PSRFTXTVersion GSW3.2.2_3.1.00.12-SDK003P1.01a *78
$PSRFTXTTOW:  0*09
$PSRFTXTWK:   1371*4D
$PSRFTXTPOS:  6378137 0 0*06
$PSRFTXTCLK:  96250*09
$PSRFTXTCHNL: 12*5F
$PSRFTXTBaud rate: 9600 *6A
$PSRFTXTVersion 01001-22C*6B

$GPRMC,235948.048,V,0000.0000,N,00000.0000,E,,,150406,,,N*7D
$GPRMC,235949.056,V,0000.0000,N,00000.0000,E,,,150406,,,N*73
$GPRMC,235950.049,V,0000.0000,N,00000.0000,E,,,150406,,,N*75
$GPRMC,235951.051,V,0000.0000,N,00000.0000,E,,,150406,,,N*7D
$GPRMC,235952.054,V,0000.0000,N,00000.0000,E,,,150406,,,N*7B
$GPRMC,235953.047,V,0000.0000,N,00000.0000,E,,,150406,,,N*78

这个是一个模块的

下面一个模块数据信息明显多很多,我对GPS模块一知半解的,懂行的能说明一下吗?

$PSRFTXTVersion GSW3.2.0PAT_3.1.00.12-SDK001P1.00d *39
$PSRFTXTTOW:  0*09
$PSRFTXTWK:   1371*4D
$PSRFTXTPOS:  6378137 0 0*06
$PSRFTXTCLK:  96250*09
$PSRFTXTCHNL: 12*5F
$PSRFTXTBaud rate: 9600 *6A
$PSRFTXTVersion 01004-01A*6D

$GPGGA,235948.037,0000.0000,N,00000.0000,E,0,00,,0.0,M,0.0,M,,0000*46
$GPRMC,235948.037,V,0000.0000,N,00000.0000,E,,,150406,,,N*75
$GPVTG,,T,,M,,N,,K,N*2C
$GPGGA,235949.045,0000.0000,N,00000.0000,E,0,00,,0.0,M,0.0,M,,0000*42
$GPRMC,235949.045,V,0000.0000,N,00000.0000,E,,,150406,,,N*71
$GPVTG,,T,,M,,N,,K,N*2C
$GPGGA,235950.039,0000.0000,N,00000.0000,E,0,00,,0.0,M,0.0,M,,0000*41
$GPRMC,235950.039,V,0000.0000,N,00000.0000,E,,,150406,,,N*72
$GPVTG,,T,,M,,N,,K,N*2C
$GPGGA,235951.037,0000.0000,N,00000.0000,E,0,00,,0.0,M,0.0,M,,0000*4E
$GPRMC,235951.037,V,0000.0000,N,00000.0000,E,,,150406,,,N*7D
$GPVTG,,T,,M,,N,,K,N*2C
$GPGGA,2359

楼主:
下面那个信息是不是需要给他什么命令才能输出“$GPVTG,,T,,M,,N,,K,N*2C”这个信息呢?

以下是从网上copy过来的,更迷糊了:一个型号不同数据输出。

GPS 数据格式
GPRMC(建议使用最小GPS数据格式)

$GPRMC,<1>,<2>,<3>,<4>,<5>,<6>,<7>,<8>,<9>,<10>,<11><CR><LF>
1) 标准定位时间(UTC time)格式:时时分分秒秒.秒秒秒(hhmmss.sss)。
2) 定位状态,A = 数据可用,V = 数据不可用。
3) 纬度,格式:度度分分.分分分分(ddmm.mmmm)。
4) 纬度区分,北半球(N)或南半球(S)。
5) 经度,格式:度度分分.分分分分。
6) 经度区分,东(E)半球或西(W)半球。
7) 相对位移速度, 0.0 至 1851.8 knots
8) 相对位移方向,000.0 至 359.9度。实际值。
9) 日期,格式:日日月月年年(ddmmyy)。
10) 磁极变量,000.0 至180.0。
11) 度数。
12) Checksum.(检查位)

GPGSV(所示卫星格式)

$GPGSV, <1>,<2>,<3>,<4>,<5>,<6>,<7>,⋯<4>,<5>,<6>,<7>,<8><CR><LF>
1) 天空中收到讯号的卫星总数。
2) 定位的卫星总数。
3) 天空中的卫星总数,00 至 12。
4) 卫星编号, 01 至 32。
5) 卫星仰角, OO 至 90 度。
6) 卫星方位角, OOO 至 359 度。实际值。
7) 讯号噪声比(C/No), 00 至 99 dB;无表未接收到讯号。
8) Checksum.(检查位).

第<4>,<5>,<6>,<7>项个别卫星会重复出现,每行最多有四颗卫星。其余卫星信息会于次一行出现,若未使用,这些字段会空白。

GPGSA(GPS精度指针及使用卫星格式)
$GPGSA,<1>,<2>,<3>,<3>,,,,,<3>,<3>,<3>,<4>,<5>,<6>,<7><CR><LF>

1)模式 2:M = 手动, A = 自动。
2)模式 1:定位型式 1 = 未定位, 2 = 二维定位, 3 = 三维定位。
3) PRN 数字:01 至 32 表天空使用中的卫星编号,最多可接收12颗卫星信息。
4) PDOP-位置精度稀释 0.5 至 99.9.
5) HDOP-水平精度稀释 0.5 to 99.9.
6) VDOP-垂直精度稀释 0.5 to 99.9.
7) Checksum.(检查位).

GPS固定数据输出语句($GPGGA)
这是一帧GPS定位的主要数据,也是使用最广的数据。为了便于理解,下面举例说明$GPGGA语句各部分的含义。例1是用GN-77N和笔者开发的软硬件接口,在笔者所在地接收到的$GPGGA语句的内容。
例1:$GPGGA,050901,3931.4449,N,11643.5123,E,1,07,1.4,76.2,M,-7.0,M,,*65
其标准格式为:$GPGGA,(1),(2),(3),(4),(5),(6),(7),(8),(9),M,(10),M,(11),(12)*hh(CR)(LF)
各部分所对应的含义为:
(1)定位UTC时间:05时09分01秒
(2)纬度(格式ddmm.mmmm:即dd度,mm.mmmm分);
(3)N/S(北纬或南纬):北纬39度31.4449分;
(4)经度(格式dddmm.mmmm:即ddd度,mm.mmmm分);
(5)E/W(东经或西经):东经116度43.5123分;
(6)质量因子(0=没有定位,1=实时GPS,2=差分GPS):1=实时GPS;
(7)可使用的卫星数(0~8):可使用的卫星数=07;
(8)水平精度因子(1.0~99.9);水平精度因子=1.4;
(9)天线高程(海平面,-9999.9~99999.9,单位:m);天线高程=76.2m);
(10)大地椭球面相对海平面的高度(-999.9~9999.9,单位:m):-7.0m;
(11)差分GPS数据年龄,实时GPS时无:无;
(12)差分基准站号(0000~1023),实时GPS时无:无;
*总和校验域;
hh 总和校验数:65
(CR)(LF)回车,换行。

b.可视卫星状态输出语句($GPGSV)
例2:$GPGSV,2,1,08,06,33,240,45,10,36,074,47,16,21,078,44,17,36,313,42*78
标准格式:   $GPGSV,(1),(2),(3),(4),(5),(6),(7),…(4),(5),(6),(7)*hh(CR)(LF)
各部分含义为:
(1)总的GSV语句电文数;2;
(2)当前GSV语句号:1;
(3)可视卫星总数:08;
(4)卫星号:06;
(5)仰角(00~90度):33度;
(6)方位角(000~359度):240度;
(7)信噪比(00~99dB):45dB(后面依次为第10,16,17号卫星的信息);
*总和校验域;
hh 总和校验数:78;
(CR)(LF)回车,换行。
注:每条语句最多包括四颗卫星的信息,每颗卫星的信息有四个数据项,即:
(4)-卫星号,(5)-仰角,(6)-方位角,(7)-信噪比。

网友:
第一个模块有问题。

建议用 瑞士进口 ublox

网友:
模块的输出是可配置的,找一下模块的手册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据手册中没有,可能开发手册没有公布,靠的是内部传输,我们无法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