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直接入手一块三轴驱动板。用A3977 的好还是TB6560 的好呢?

楼主(2011-09-28):
想直接入手一块三轴驱动板。用A3977 的好还是TB6560 的好呢?
各有什么优点的??

网友:
STK672-080

网友:
3977的一般是8细分,6560的一般是16细分,两种板子都用过,差别不大。价格6560的贵一些。就是看板子做工,用的元件好不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3-03-04):
能不能用这个电路控制42步进电机呢?急急急,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