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数据口问题

楼主(2011-09-28):
如果数码管,1602等得数据位都用P0口控制的话,应该怎么控制他的时序?

网友:
为求通过啊

网友:
学会用数字逻辑了,很简单的!

网友:
用锁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
用动态扫描试试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分时工作,因为I/0都有寄存器,会保存上一次的状态,LCD  LED都在P0口,用一个锁存器把LCD或LED和P0口隔开,这样就实现了P0外总线的作用。

网友(2012-07-07):
有程序么,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