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廉价的BLDC硬件开发平台(好盈天行者电调)

楼主(2011-09-28):
前几天买了一个好盈天行者40A的电调,才55块人民币,打开一看做工还不错,单片机用的是C8051F340,稳压IC,MOSFET用的是台湾产的.MOSFET驱动电路使用分立元件做的自举电路,开机试了一下,感觉和用MEGA8的程序一样,估计是为了加强保密性才用的C8051F。现在还有朋友对BLDC很感兴趣,尤其是做四轴的,我想以好盈的价格是可以做N轴的了,可能需要更改的就是改成2MS的响应时间了。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上个图或画个图让大家都观摩下?

网友:
他不是已经支持到2ms的PWM了嘛…你试试?应该可以的。
XXD的可以400HZ …XXD的,直接就说用了好盈的程序

另外,电调如果只测高电平长度的话,对PWM频率就没有要求了。实际上也不需要测量低电平长度。
这只是设计的工程师一念之间几行代码的问题。

楼主:
我在说明书上没有看到有2MS的说明,可能它只是检测了正脉宽而没有检测脉冲周期,这样就达到400HZ,500HZ的支持效果。回家后拍个照给大家看看。

网友:
他说明书没必要说明频率的,因为电调也是按标准的50HZ PWM伺服器信号做的,兼容标准就行了

只检测高电平,可能工程师是为了省事,也可能是为了兼容性。因为部分模型接收机输出频率不止50的,有的可以到70HZ

LZ你回家写个小程序试试便知。
要注意电调的启动顺序,开始的时候必须是油门低,不然就进入设置模式了

网友A(2014-02-20):
电调的PWM输入只检测高电平,意思就是只要高电平时间长度一样,那就可以被识别了?

网友B(2014-03-30):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PWM输入只检测高电平,意思就是只要高电平时间长度一样,那就可以被识别了? ...

你先弄明白舵机PPM信号是怎么回事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弄明白舵机PPM信号是怎么回事再说吧

早就搞定了,谢谢了

网友(2015-07-22):
买了个40A的天行者,CPU已经换成39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