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坛子上还没见过这个东西->正弦波 波形表导出器 觉得挺有用

楼主(2011-09-28):
改名为exe后可用

网友:
win7 下无法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 win7 x86是可以的亲测 这个对坐pwm  dac非常有用的啊!

int sin_tab[]={0x0,0x3,0x6,0x9,0xc,0xf,0x12,0x15,0x19,0x1c,0x1f,0x22,0x25,0x28,0x2b,0x2e,0x31,0x34,0x38,0x3b,0x3e,0x41,0x44,0x47,0x4a,0x4d,0x50,0x53,0x56,0x59,0x5c,0x5f,0x61,0x64,0x67,0x6a,0x6d,0x70,0x73,0x75,0x78,0x7b,0x7e,0x80,0x83,0x86,0x88,0x8b,0x8e,0x90,0x93,0x95,0x98,0x9a,0x9d,0x9f,0xa2,0xa4,0xa7,0xa9,0xab,0xae,0xb0,0xb2,0xb4,0xb7,0xb9,0xbb,0xbd,0xbf,0xc1,0xc3,0xc5,0xc7,0xc9,0xcb,0xcd,0xcf,0xd1,0xd3,0xd4,0xd6,0xd8,0xd9,0xdb,0xdd,0xde,0xe0,0xe1,0xe3,0xe4,0xe5,0xe7,0xe8,0xe9,0xeb,0xec,0xed,0xee,0xef,0xf0,0xf2,0xf3,0xf3,0xf4,0xf5,0xf6,0xf7,0xf8,0xf9,0xf9,0xfa,0xfb,0xfb,0xfc,0xfc,0xfd,0xfd,0xfe,0xfe,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e,0xfe,0xfd,0xfd,0xfc,0xfc,0xfb,0xfb,0xfa,0xf9,0xf9,0xf8,0xf7,0xf6,0xf5,0xf5,0xf4,0xf3,0xf2,0xf1,0xf0,0xee,0xed,0xec,0xeb,0xea,0xe8,0xe7,0xe6,0xe4,0xe3,0xe1,0xe0,0xde,0xdd,0xdb,0xda,0xd8,0xd6,0xd5,0xd3,0xd1,0xcf,0xcd,0xcb,0xc9,0xc8,0xc6,0xc4,0xc2,0xbf,0xbd,0xbb,0xb9,0xb7,0xb5,0xb3,0xb0,0xae,0xac,0xa9,0xa7,0xa5,0xa2,0xa0,0x9d,0x9b,0x98,0x96,0x93,0x91,0x8e,0x8b,0x89,0x86,0x83,0x81,0x7e,0x7b,0x78,0x76,0x73,0x70,0x6d,0x6a,0x68,0x65,0x62,0x5f,0x5c,0x59,0x56,0x53,0x50,0x4d,0x4a,0x47,0x44,0x41,0x3e,0x3b,0x38,0x35,0x32,0x2f,0x2c,0x29,0x25,0x22,0x1f,0x1c,0x19,0x16,0x13,0x10,0xc,0x9,0x6,0x3};

网友:
用 vc 在windows下写一个就是了.

网友: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math.h"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i;
        int val;

        printf("\n\n//COS(4096)\n");
        printf("const u16 CosVal[360] = {\n");
        for(i=0;i<360;i++)
        {
                val=(int)(cos((double)3.1415927*i/180)*2048 + 2048);
                if(val==4096)
                        val=4095;
                printf("%4d , ",val);
                if(((i+1)%8)==0)
                        printf("  //(%d-%d)\n",i-7,i);
        }
        printf("}\n");

        printf("\n\n//SIN(4096)\n");
        printf("const u16 SinVal[360] = {\n");
        for(i=0;i<360;i++)
        {
                printf("%4d , ",(int)(sin((double)3.1415927*i/180)*2048 + 2048));
                if(((i+1)%8)==0)
                        printf(" //(%d-%d)\n",i-7,i);
        }
        printf("}\n");
}

网友:
使用就是 xx >> pwm.c 就可以了(xx就是编译后的exe文件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都一样的道理  哈哈  有源码 也好很简单。

网友:
又试了一下。  系统是 win7sp1 64 bit   不知为什么不行

问题签名:
  问题事件名称:        APPCRASH
  应用程序名:        VsinTab.exe
  应用程序版本:        0.0.0.0
  应用程序时间戳:        47d0d8c5
  故障模块名称:        VsinTab.exe
  故障模块版本:        0.0.0.0
  故障模块时间戳:        47d0d8c5
  异常代码:        c0000005
  异常偏移:        000009f4
  OS 版本:        6.1.7601.2.1.0.256.1
  区域设置 ID:        2052
  其他信息 1:        0a9e
  其他信息 2:        0a9e372d3b4ad19135b953a78882e789
  其他信息 3:        0a9e
  其他信息 4:        0a9e372d3b4ad19135b953a78882e789

网友:
都是用Matlab出。
其实excel也能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x86的才可以
建议你用 huatong  的自己编译一下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