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G706BRUZ多路复用器问题求解

楼主(2011-09-28):
ADG706BRUZ,多路复用器, EN=0时,它居然还一直工作,救命啊各位大侠

网友:
芯片咋供电的?

楼主:
具体是VDD=3.3V,VSS=GND,A0/A1/A2/A3接单片机I/O控制,S1--S16接外部电路(类似滑动电阻Rf),D接到单片机ADC入口,同时接一电阻Rp上拉到VDD。

此电路思路是 VDD经Rp(同时此处连接ADC),在此处用ADG706切换S1--S16分别接滑动电阻Rf;用ADC在单片机上查看每个滑动电阻对应的分压;
因为实际电路不止16路,因此用了2个ADG706;

在扫描完1号ADG706后,将1号的EN脚置0(用示波器看过,EN脚占空比确实约为1:1),2号EN置1;同时给对应的I/O置初值以继续扫描;

出现现象是2号ADG706很受1号ADG706在其EN置0时对应的选通脚电压影响。

比如1号EN置0时选通S2,该处电压约为1V,则2号ADG706出现全部1V;
比如1号EN置0时选通S3,该处电压约为1V,则2号ADG706出现全部1V;
比如1号EN置0时选通S4,该处电压约为1V,则2号ADG706出现全部1V;

比如1号EN置0时选通S4,该处电压约为3.3V(即滑动电阻处于断开),则2号ADG706基本不受影响;

比如2号EN置0时选通S2,该处电压约为1V,则1号ADG706出现全部1V;
比如2号EN置0时选通S3,该处电压约为1V,则1号ADG706出现全部1V;
比如2号EN置0时选通S4,该处电压约为1V,则1号ADG706出现全部1V;

比如2号EN置0时选通S4,该处电压约为3.3V(即滑动电阻处于断开),则1号ADG706基本不受影响;

初步非常怀疑是ADG706置0后依旧工作,电流走捷径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