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可以搜到正确时间,但不能定位

楼主(2011-09-28):
小弟最近在用GS-89模块来搞个gps东东,今天刚把gps模块焊到板子上去,天线采用的是内置陶瓷天线,无源的那种

直接把模块的tx线拉出来用串口模块监控,连上GPS View 软件,可以搜到正确的时间,卫星也可以搜到,但是就是不能定位!

请问大家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问题?? 我的模块是放在窗外的,位置应该不算问题。

我初步估计会不会是内置陶瓷天线信号太差??

我的天线连法是直接把模块的RF管脚连接内置天线的管脚,没其他处理,这样连有问题么??

附上无源内置天线截图

再加个推荐图纸

楼主:
我的17脚RF_IN 是直接连无源天线的管脚,没接其他东西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楼主:
付官方推荐接法

官方推荐接法 (原文件名:未命名3.jpg)

楼主:
个人认为搜到正确时间了,起码应该搜到一个GPS卫星了,模块按理说应该正常工作了,但是不能定位,怀疑是天线问题

麻烦大家帮我看下天线的设计该如何 自己用的是无源陶瓷天线,直接连RF_IN(P17)

网友:
就是信号不好嘛,无源天线阻抗大多不是50欧,得接匹配网络,本身灵敏度就够低的了,再损耗几个dB就啥都收不到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匹配网络该如果接呢  一时找不到资料

楼主:
麻烦知道的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匹配网络要仪器调的。

网友:
要看信号强度有多少?估计只锁定了最强的一两颗

网友:
忌讳这种拿个单一片子搭系统的玩法。

两个以上同型号系统相互可以互换部件对比,隔离单点故障。

如lz这样的问题,就该建议买几个本坛邮购部的c3-470c,价格不高,用过的人也多。

楼主:
早上去公司了
把gps模块放窗外
上数据

$GPGGA,023608.054,0000.0000,N,00000.0000,E,0,00,,0.0,M,0.0,M,,0000*4D
$GPGSA,A,1,,,,,,,,,,,,,,,*1E
$GPGSV,3,1,12,31,79,352,,21,48,102,,06,40,250,,16,34,320,*78
$GPGSV,3,2,12,03,24,246,,24,22,055,27,11,22,235,31,14,21,190,*75
$GPGSV,3,3,12,29,18,038,,30,16,078,,23,03,315,,19,01,229,*7D
$GPRMC,023608.054,V,0000.0000,N,00000.0000,E,,,290911,,,N*7A
$GPVTG,,T,,M,,N,,K,N*2C
$GPGGA,023609.054,0000.0000,N,00000.0000,E,0,00,,0.0,M,0.0,M,,0000*4C
$GPRMC,023609.054,V,0000.0000,N,00000.0000,E,,,290911,,,N*7B
$GPVTG,,T,,M,,N,,K,N*2C
$GPGGA,023610.054,0000.0000,N,00000.0000,E,0,00,,0.0,M,0.0,M,,0000*44
$GPRMC,023610.054,V,0000.0000,N,00000.0000,E,,,290911,,,N*73
$GPVTG,,T,,M,,N,,K,N*2C

由上述可知已经正确获取UTC时间
搜到12颗卫星
但是不能定位。。。。

求解释

网友:
$GPRMC,023608.054,V,0000.0000,N,00000.0000,E,,,290911,,,N*7A

很明显时间是02:36:08.054,注意后面那个054,卫星信号正常情况下是000。

我也在玩这个,刚刚接触,一知半解。我的模块不是这个型号的。

可惜这儿很多有这个能力的人都是潜水员,我发过的帖子只有几个人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02:26
我们是+8时区,那是10:36,时间是对的,日期也对的

正常情况是000,但是我找不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按理说我搜到时间,起码可以搜到1颗星了

为什么不能定位求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C:

290911  ddmmyy

这里面又张图片  160947.000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80815&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1、 GPS DOP and Active Satellites(GSA)当前卫星信息

$GPGSA,<1>,<2>,<3>,<4>,,,,,<12>,<13>,<14>, <15>,<16>,<17>,<18><CR><LF>

<1>模式 :M = 手动, A = 自动。
<2>定位型式 1 = 未定位, 2 = 二维定位, 3 = 三维定位。
<3>到<14>PRN 数字:01 至 32 表天空使用中的卫星编号,最多可接收12颗卫星信息

      (上面蓝色处,总共有12个)。
<15> PDOP位置精度因子(0.5~99.9)
<16> HDOP水平精度因子(0.5~99.9)
<17> VDOP垂直精度因子(0.5~99.9)
<18> Checksum.(检查位).

论坛找个 gps viewer  看下。

不就知道了。 估计都是红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排除是信号太弱,所以秒位置出现误差,自然定位就不行了。

楼主:
上传gps view软件截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果然, 都是红色。

改长线GPS天线。 放窗口。记得该接地就接地。

网友:
只有头顶两颗星信号还可以,其余都没信号,两颗星自然是定不了位的。

楼主:
应该是信号弱问题
刚去吃饭了,吃完饭回来,发现可以定位了。。。
上截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以为你抹去了你的位置信息了吗?

北纬30.20723,东经120.311067

杭州市浙大路

哈哈,干嘛这样做,怕我用导_弹打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