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像显示问题

楼主(2011-09-29):
以ep3c55为核心的视频处理板。从摄像头输入模拟视频,经板上的tvp5150变换成数字信号,
fpga处理后再通过板上的adv7171变换回视频,最后在电视上显示;
板子需要外部提供5V电源,板上通过AS2850-3.3、tps76825、mic49300-1.2将5V转换为3.3V、2.5V和1.2V的电压。
现在的问题是:
使用实验室的稳压源(DH1718D)提供5V电源时,图像显示正常;
而使用30元买的汕头粤新电子产的电源模块(YG-30W提供5V5A)供电时,fpga可以正常下载、工作(跑马灯正常闪烁),而在监视器
上却无法显示图像(根本没有视频信号)。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或者说这个板子应该怎么补救?加大电容?因为最终板子是要使用电源模块供电的。

网友:
确定仅仅是换了电源导致图像不显示的?能测出电压都一切正常吗?还有其它的信号,比如视频的信号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本能确定,使用万用表测量换前、换后各处电压也基本一样。
现在怀疑是ADV7171对电源太敏感,或者是我板子画的不好
怎么补救呢?头疼。。。

网友:
要用示波器测电压波形,万用表只能粗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明天借台示波器看看吧。。。

手头还有一块和上面功能基本类似的板子,fpga,tvp5150,adv7171,电源等布局基本一样,就是板上多加SD卡和液晶等电路。
同样的程序在上面的板子上可以显示清楚地图像(使用实验室电源),
而在这个板子上,显示的图像就有一点闪烁,像是色度没有同步好的样子,看的眼睛很累(不管是使用实验室电源还是YG-30W的模块电源,图像都闪烁)。
程序可是一模一样的啊(连fpga的管脚连接都一样)。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头大!
两个板子上的adv7171不是一批的,正常显示的板子上面的7171上印的是‘ANALOG ADV7171KSU singapore’,
图像闪烁的板子上的印的是‘ADV7171ksvz #0935’

闪烁是芯片不同的原因吗? 还是又是电源部分没处理好的原因呢?

网友:
我之前也设计过一个FPGA视频传输板
用到的A/D器件是ADV7181B,模拟信号经过该芯片转化为数字信号后被FPGA芯片采集,作YVU->RGB转化后,经过ADV7123在VGA上显示。
在实验板上,图像显示很清晰,在自己做的板子上基本清晰,有些地方出现了竖条纹模糊了图像。
我想可能是:自己做的板子肯定是没有实验板布局布线,抗干扰性能好,不知道从新做伴是不是还会有固定的图像模糊问题。

我们都是搞视频方面的,可以交流么。
我的QQ是:1587563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