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刚做好的电路板,放了几天就不能用了。

楼主(2011-09-29):
跟大家请教个问题,刚做好的电路板回来,测试都通过了。放了几天准备发货的时候,又抽查了以下,发现有很多工作不正常了!急人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最有可能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呢?测试工作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哎,需要重新全检了。

网友:
我今年4月份在JLC做的板,有些也出现你这种问题,

后来了解到该段时期JLC用的板材有问题,导致PCB绝缘电阻降低

网友:
放到烘箱里面烤几个小时  应该是受潮了,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发货的时候放包干燥剂

网友:
肯定是虚焊了,再检查一下,焊上就好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经验之谈。

网友:
虚焊或者受潮了。。。助焊剂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
虚焊了?生锈啦?短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