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式液晶缺划

楼主(2011-09-29):
我用430内置的lcd驱动来驱动段式液晶。刚下载完程序后,电池上电能够正常的显示数字。但是拔掉电池一段时间后再上电,显示的数字就出现缺划。刚开始怀疑是430复位问题。但是不管我怎么折腾,现象依旧存在。直到我再次下载程序后,显示才正常。拔掉电池一段时间后,现象依旧~~~~~~430复位我是直接接了100k的电阻上拉。注:下载程序后,在几十秒内时间内插拔电池,还是能正常显示。拔掉电池后,半个小时多点再上电就出现问题。

楼主:
不要沉啊~~~~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换个板子或换个液晶或让液晶分段显示试试

网友:
段式液晶属于交流驱动型,这个要特别注意。

网友:
听着还是象复位问题。缺段后直接把430复位脚短路一下,看看什么结果

网友:
100k太大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0k太大了吧?

我看资料上都是用100k,就引用他们的参数。貌似我换成10k之后还是一样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听着还是象复位问题。缺段后直接把430复位脚短路一下,看看什么结果
我直接短路后还是一样的结果,一直都是缺段。复位不可能这么不可靠吧?

网友:
板子上是不是有容量大的电容,把掉电池后,电量放电慢,重新上电复位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板子上是不是有容量大的电容,把掉电池后,电量放电慢,重新上电复位不好

我都电容都拆了~~~~实在无语啊。

网友:
贴个原理图和代码看看

网友:
你确定你的系统有在跑?估计晶振有问题。。。。换个晶振试下

楼主:
芯片为msp430f413,电池供电电压为3.6v.

硬件电路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80734JUHLR4.pdf(文件大小:64K) (原文件名:计数器.pdf)
液晶资料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80735FANDAJ.pdf(文件大小:131K) (原文件名:EDC103.pdf)
430datasheet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80739U0W5K1.pdf(文件大小:1.72M) (原文件名:userguid-4xx.pdf)

测试代码

#define SEGNUM   8      //最大显示位数

void lcd_init(void);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FLL_CTL0 |= XCAP14PF;                     // Set load cap for 32k xtal
  SCFI0 |= FN_3;                            // Set DCO operating range
  SCFQCTL = 121;                            // (121+1) x 32768 x 2 = 7.99 Mhz
  lcd_init();

//开机画面
  for(i=0;i<(SEGNUM+1);i++)
     LCDMEM = 0xff;
  while(1);
}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LCDCTL = LCDP2 + LCD4MUX + LCDON;         // STK LCD 4-Mux, segments S0-S27
  P5SEL = 0xFC;                             // Set Rxx and COM pins for LCD
}

网友:
第一眼看上去,主频太高了,启动稳定不了。应该是这个问题,DCO降到4M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一眼看上去,主频太高了,启动稳定不了。应该是这个问题,dco降到4m看看

好的。我试试,第一次用430这芯片。需要多摸索摸索。

网友:
倍频后,延时一段时间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倍频后,延时一段时间试下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最终问题是没有设置basic time。因为LCD的时序是通过basic time 提供的。

网友:
问一下白沙吧,他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