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GPRS DTU,为什么只有接上仿真器才能注_册上,否则一直注_册中?

楼主(2011-09-29):
自己设计的GPRS DTU,为什么只有接上仿真器才能注_册上,否则一直注_册中?
使用的PIC24F128GA006,用的ICD2仿真器。

网友:
注_册时间比较长,需要判断后继续。必要是可以在程序中控制重启再注_册

网友:
这个与仿不仿真没有关系,是你的时间没有控制好,状态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注_册时间比较长,需要判断后继续。必要是可以在程序中控制重启再注_册

我的确是判断后继续的。

回复 网友B:
这个与仿不仿真没有关系,是你的时间没有控制好,状态不对
你指的是什么时间?为什么连接仿真器很容易注_册成功,拔下仿真器却注_册不上呢?

楼主:
顶啊!
问题还没有解决!
是不是仿真器供电了呢?
我怀疑是电源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查?
实测GTM900C的电压是4.18V,是不是偏低呢?

网友:
是不是电源功率不够?有的无线模块消耗的电流会达到2A。

楼主:
应该不是电源问题,我用的电源显示电流不大!

网友:
GPRS模块平均电流其实不大,也就几百毫安,但优势瞬时功率很大,最大电流可达2A,这个从电源的输出电流显示中看不到。
因此要求GPRS模块的电源引脚处有大容量的电容,以满足瞬时大电流的供电需求。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模块上电之后延时不够!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模块上电之后延时不够!谢谢各位!

如果只是延时的话,那和“自己设计的GPRS DTU,为什么只有接上仿真器才能注_册上,否则一直注_册中? ”有什么关系呢?感觉是电源的瞬时功率不够,或者如7楼所说,没有足够大的电容来提供瞬时大电流。而在接上仿真器时,仿真器提供了无线模块需要的额外的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在线仿真时,刚开始供电后程序并没有直接运行,需要等待仿真开始,相当于做了很长时间的上电延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