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处理,单目测距

楼主(2011-09-29):
最近想做一个利用单一摄像头测距离的项目,算法在PC机上运行成功,想把他用FPGA来实现,目前没有什么思路,希望做过这方面的高手能给予指点,谢谢!如果您也想练练手,共同研究,我可以提供给您相关资料。

网友:
就是说,用fpga的编程语言来实现你的PC机上的算法咯,对吧?

网友:
这个跨度有点大,PC上的算法只能有指导作用,FPGA实现是完全不同的思路,整个结构体系都会不同,估计只是里面用到的数字信号处理算法部分可以通用,或者可以采用SOPC实现,NIOS II + DSP builder
我也是只是看了一些论文,想过一些,但是没实际动手做过,水平还不够,大家可以讨论

楼主:
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用FPGA,做过视频处理方面的工作?希望能够一起讨论,我的qq:82290631,期待成为您的好友

网友(2016-06-22):
楼主,你的单目测距是通过什么方案实现的?

网友A:
可否透露一下,目前也打算搞一个单目测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透露一下,目前也打算搞一个单目测距

应该是三角测量吧

网友:
三角测量,确认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