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CMOS Sensor采集高清图像的有没有ARM的方案?就采集图片,比DM368开发难度小一点的!

楼主(2011-09-29):
主要是完成图像的采集、存储、网络传输,图像质量要求500w以上,能到1080P。
如果用DSP方案的话有没有简单一点的。DM368/Hi3515那些方案都复杂了,BOM也比较高。

楼主:
都没有做过图像采集吗?

网友:
如果不压缩,AM3517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有问题的。目前能买到的 3Mp 以上的 camera sensor 通常是 MIPI 接口的。
在1080P@30fps视频采集的时候,时钟频率视使用 lan 数目的不同而差异。如果lan数太少,很有可能上到1GHz。支持这么高频率的MIPI接口的处理器很少。可能需要使用专门的采集卡。

楼主:
楼上的,目前暂时不需要采集视频。谢谢老王,能大概讲一下Sensor出来后DSP要做的工作,没有搞过DSP哦,有没有直接输出JPEG的摄像头模块,高清500w像素以上的。

网友:
目前绝大部分的 camera sensor 都能输出 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绝大部分的 camera sensor 都能输出 jpg。

目前绝大部分的 camera sensor 都能输出 jpg ?才怪哦

500W的 大部分都不带ISP了

不过 有个例外MT9P111推荐 ,500W 带JPEG

网友A:
呵呵,之前用过好几个都带 jpg 输出,还以为大部分都带呢。
不过MT9P111确实有JPG。最近一个项目在用。

ISP 有点鸡肋的,后面的发展趋势是把ISP做到处理器上。

楼主:
谢谢7楼的,你店里也看了,什么时候有高清的卖啊?

网友:
量大的话找那些做数码相机芯片的台湾厂,像sunplus novatek这些,你的要求轻轻松松达到。

网友:
ov 的 mipi的多 aptina的还是传统接口。 dm365/368 估计是最简单入门的了。

网友(2012-06-13):
引用 网友A:
呵呵,之前用过好几个都带 jpg 输出,还以为大部分都带呢。
不过MT9P111确实有JPG。最近一个项目在用。

高手,问下,你之前用的带jpg 输出的是不是通过I2C发命令的去控制cmos自带的isp?而不是跟普通的cmos那样,去配置寄存器?是这样的么?我手上有款800w的cmos ,自带isp。但是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