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v和atmega48pa的问题 请教

楼主(2011-09-29):
之前一直用48V好好的  突然换了48PA 用双龙的并口下载线ISP下载不了

试了好几个版本的ISP

怎么解决?

网友:
我都只是把MCU改一下,把48改为48P,别的好像完全一下的,没什么不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参考本论坛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0704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xszyg&bbs_id=1000

网友(2012-11-11):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我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双龙下载器,进不了编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