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3C16有没有假货?

楼主(2011-09-29):
EP3C16用HDL写一个LED的例程可以运行

写一个nios 的hello world就不行了

电路很简单,用sopc builder建一个软核,一个onchip memory 一个jtag uart

两个端口,一个复位,一个clk

在nois ide下点run的时候出现

assertion "m_state == STATE_DEBUG" failed: file "nios2oci.cpp", line 157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D:\altera\90\nios2eds\bin\nios2-download: line 594:  3
204 Hangup                  nios2-gdb-server --device 1 --instance 0 --tcpport n
one --write-pid ./Release/nios2-download.pid ./Release/hello_world_small_0.elf.s
rec

有时候又提示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not responding.
Resetting and trying again: FAILED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用样的我用身边的EP1C6的板子,也是这样建了一个工程,nios能跑起来

楼主:
第一个错误,在altera网站上说是jtag干扰引起的,但jtag电路是按handbook上设计的,按理说应该没错,走线离器件也很近。

第二个错误,很明显是CPU没响应

EP3C16在淘宝上买的,同时来买了EPCS4和HY57V281620

HY57V281620 用手擦几下,上面的丝印就模糊了

EPCS4装上去不能下载,换了我一个旧板上的,正常

很显然,这两个芯片一定是假的

EP3C16丝印还是擦不掉,从外观上看和我的EP1C16差不多,应该不会有假吧

若是假的,那岂不害死我了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766917593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831394351

楼主:
http://niosii.net/support/kdb/solutions/rd04012011_290.html

Problem

assertion "m_state == STATE_DEBUG" failed: file "nios2oci.cpp", line 158
Solution

You may see this error message when trying to connect to the Nios® II CPU through the JTAG interface, using the Nios II EDS (Embedded Development System) tools, or from the Nios II Command Shell.

This error message may be due to the GDB server having trouble communicating with the JTAG interface on the Nios II CPU in your design.

In most cases this is caused by your design not meeting timing, but may also be due to addressing issues within your SOPC Builder system.  In these cases, the workaround is to ensure your design meets timing, and that there are no addressing conflicts in your Nios II system design.

-----------------------
莫非是时序约束问题,Cyclone和cy ii,不加任何约束也能用的哦

难道在C3这里了就不行了??

网友:
altera的假货满天飞

楼主:
双会不会和下载线有关系。。。

那种超值版的下载线支持不

就是一个单片机加244的。

网友:
翻新的当散新全新卖。

楼主:
在nois ide下点run的时候经常的不成功

有时候这个成功了,但HDL CODE改动一下后

NIOS RUN又不成功了。被拆腾得哆呛

楼主:
不跑软核了

直接用内部倍频器

10分频,再2倍频(输入时钟为50MHZ)

输出到管脚上,竞然有12M,另一块板还离谱一些,有时候14M

而且重复断电,重启,输出的时钟频率都不一样,偶尔也会是正常的10M

真不愿意相信是芯片问题,但又实在是找不出原因。

我没有添加任何约束,编译出来有二十几个警告,应该没事吧,我用EP2CC20的时候,也是没加任何约束,照样能跑起来。

楼主:
发现两种IC

红圈处的两种丝印标的地方不一样,我的是第二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altera的假货满天飞

我们骏龙没有假货。假货都出自某些恶劣的贸易商。

楼主:
缺氧:

你在骏龙上班吗??

要不帮我鉴定一下哈

网友(2011-11-18):
有没有结果?

网友:
90% 下载线问题,有些用C8051做的下载线对cyclone3或者niosii支持有问题
9%  软件问题
1%  器件问题或……

网友:
回复 网友B:

骏龙现在唉,不同往日呀
不过QuartusII的xx,一直有骏龙在提供,这个很不错

网友:
你看看JTAG供电电压是不是2.5V的?另外上拉电阻要1K的。
我遇到过你说的错误,后来发现是JTAG用了10K的上拉电阻就会出现JTAG状态机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