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一下MSP430F249的I2C模块的优缺点

楼主(2011-09-29):
评价一下MSP430F249的I2C模块的优缺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I2C模块的七位地址模式,实际示波器观察到的地址与设定地址不一致。还有就是接受数据时,接收到的第一个数据容易变成上一次接收的最后一个数据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跟430通讯是无所谓,但是要是跟其他器件或者IC通讯,一定要注意地址的发送方式跟格式!

网友:
我记得好像在接受数据之前,先读一样缓冲(为了清标志位)。

楼主(2011-11-04):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他填地址的方式与其他IC不同,他填的地址是填在高七位,也就是无形中把地址往前挪了一位,最后一位是决定读写位的。这样容易造成与其他地址设置不一样的形式,不方面理解。

网友:
4楼说的对,我第一次搞得时候没注意到,搞得经常程序跑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用这个做一个项目,没注意到这点,结果一直怀疑是其他地方的问题,调了我整整两个星期才发现是这个地方出了问题,被主管狠狠的批评一顿!

网友(2013-07-13):
最快能到多大的速率?5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