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写个NEC 9212最简单的中断程序,用IAR4.7编译,能进入中断就OK,谢谢了

楼主(2011-09-29):
谁能帮忙写个NEC 9212最简单的中断程序,用IAR4.7编译,能进入中断就OK,谢谢了

网友:
下载个Appliilet78K0SKX1-EE_V241,自己生成一下代码就好了.
意同创的网站上面有这个软件.

楼主:
我下了,生成的代码进不了中断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以前没用过IAR

楼主:
最近一直为这事纠结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下了,生成的代码进不了中断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以前没用过iar

我记得Appliilet生成的是PM+的工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生成的工程只是个基础的框架.但是一些相关的设置都给你做好了.
一些初始化函数都在int __low_level_init(void)中调用了.这个函数在main之前执行的.
要进中断,在main中调用这个中断的开始启动函数.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Appliilet是可以生成针对IAR C的工程的.
有些还可以生成IAR的Assembler工程,不过这个没试过具体项目.

快速了解测试新接触的芯片时候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是啊,生成的是一个工程,今天用Appliilet 1.70版本的生成了一个,只是进中断,用显波器看了能进中断,但很快复位,看门狗我也清了,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先暂时关掉看门狗吧,或者进中断后弄个while(1)一直清看门狗,再复位就是其他地方的事情了.

楼主:
我在中断里面清了看门狗就没再复位了,可为什么在外面不行呢,NEC看门狗怎么关?

网友:
Appliilet里面可以设置关闭看门狗的,如果你的工程是重新建立的,只是简单测试一下某些功能.用Appliilet就可以了.
要不就需要仔细看芯片的PDF了.

网友:
不同的系列可能不一样的,看手册吧

楼主:
兄弟们,谁要有现在的给我一个我试试看能不能跑过

楼主:
要不谁帮忙下给个邮箱,我发程序过来,在你那边调试下

网友:
这个没相关硬件,只能自己努力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找到问题了,是编译器堆栈设置的问题,之前设置的太小了

网友(2012-02-22):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用Appliilet生成的代码无法进入中断,我再程序进入while(1)前加入了开启外部中断的代码,
用软件仿真可以进中断,但是用minicube2硬件仿真的时候就怎么也进不去中断。
我用的编译器是IAR,然后用minicube2进行硬件仿真。

网友:
问下楼主和其他朋友,在IAR里编译器堆栈是这只 Stack/Heap 选项么?
应该依据什么来进行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