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的复位电路一般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2011-09-29):
RT,第一次使用CPLD。请教CPLD的复位电路,一般是如何处理的。
1、直接接电阻上拉;
2、阻容复位;
3、复位芯片。
要使用在产品上。CPLD内部已经有上电复位电路了,可不可以使用简单一点的复位电路呢?

网友:
我这边没有接什么,看起来直接用程序控制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2011-11-08):
我也是新手,想问问,是不是复位信号(低电平信号)随便接到一个io上都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