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051 bootloader的一个思路

楼主(2011-09-29):
前一段时间做了个8051的bootloader,在C8051F340上运行,效果还可以。基本思路如下:
1,中断向量的处理。
考虑到应用的可靠性,bootloader不应被擦除,而bootloader和中断向量表通常都在单片机程序区的起始位置,所以中断向量表也不能变。有些bootloader的解决方法是对主程序里的所有中断函数定位,这样做很麻烦。我的解决的办法是,在startup.a51里,添加这样的语句
org 0003H
ljmp 3000H
org ....
ljmp .....

0003H是第一个中断的入口,而3000H是主程序里的地址,在这里用一系列org、ljmp的语句全部跳到3000H开始的连续位置。
在主程序的工程属性里,option for target->C51,Interrupt vectors at设置里,设置为0x3000。这样,编译器就会把中断入口函数定位在3000H开始的位置。唯一的缺点只是所有的中断会延迟一个ljmp指令的执行周期。这样做,主程序里就不必对中断函数做特别的处理。
2,bootloader的处理流程:
首先,bootloader检查主程序是否正常。主程序在下载的时候,会提供一个校验码,这个校验码也会保存在一个特定位置,如果发现校验码出错,则提示并进入下载模式
然后,bootloader检查有没有用户要求升级的(这个请求可以来自任何通讯接口),如果有,则进入升级模式。
如果主程序没有错误,在一定时间内也没有用户要求升级的请求,则进入主程序开始运行。
因为前面提到,中断向量表已经做了重映射,所以bootloader里一般不使用中断。
3,主程序的处理
主程序除了第一点提到的,要对中断向量做一个重定位,还需要对入口定位,以确保bootloader顺利进入主程序。另外,主程序需要在工程属性里设置ROM地址范围,当然,那个重映射的中断向量表,肯定要在这个范围内。
4,升级文件的处理。我看到不少bootloader都是直接升级hex文件,PC上使用一个专门的程序来把文件传输到单片机里。这样做不是很好。Hex文件如果直接提供个用户,会导致程序的泄密。另外,这样还可能导致错误的hex文件被下载进去。我的做法是自己写一个PC端的程序,把HEX文件变成bin文件,并加上文件头和校验信息,可执行代码部分加密处理。传输到单片机后,单片机检查文件头和校验是否正确,并对执行代码解密,写入主程序区。
5,升级文件的传输方式。很多bootloader是用串口升级的,并且专门写了一个程序来做升级。其实如果用串口来升级,可以使用xmodem协议,windows下自带的超级终端就有这个功能了,不需要自己单独写PC上的软件。而且xmodem协议本身很小,而且可靠性很高,是个不错的选择。
6,从主程序里升级系统。不少情况下,升级系统的时候,传输文件的过程并不是在bootloader完成的,而是在主程序下完成的。这是因为bootloader下传输文件,一般需要用户在启动设备的时候,在规定时间内快速做出动作,对用户来说并不方便;另一方面,bootloader的代码都很简单,如果遇到复杂的传输方式,例如通过网页上传,协议很复杂,在bootloader里无法完成。但是主程序显然不能传输一个文件来覆盖自己。我的解决方法有两种:
1,主程序不大,单片机程序存储区大。将单片机的存储区划分一半出来,用来临时存储升级文件
2,外挂存储器,例如SPI接口的FLASH,用来暂存升级文件。
在主程序传输完成后,让系统自动复位,进入bootloader进行升级主程序的操作。当然在这种情况下,bootloader需要增加一个检查临时存储区的动作,为了避免重复升级,升级完成后,还要擦除临时存储区。

这是我正在使用的方法,如果各位有更好的方法,欢迎提出来。

网友:
第一步可以简化一下:
/*
* Remap all interrupts to Application for C8051F336.
*/
IRP N <0x03,0x0B,0x13,0x1B,0x23,0x2B,0x33,0x3B,0x43,0x4B,0x53,0x5B,0x63,0x6B,0x73>
    CSEG    AT  _BOOT_TEXT_BASE_ + N
    LJMP    N + _APP_TEXT_BASE_
ENDM

当然,前提是要在options中选用AX51汇编器才能编译通过…

网友:
没有接触过51的bootloader。 留个记号。

网友(2011-12-23):
我看到不少bootloader都是直接升级hex文件,PC上使用一个专门的程序来把文件传输到单片机里。这样做不是很好。Hex文件如果直接提供个用户,会导致程序的泄密。另外,这样还可能导致错误的hex文件被下载进去。我的做法是自己写一个PC端的程序,把HEX文件变成bin文件,并加上文件头和校验信息,可执行代码部分加密处理。传输到单片机后,单片机检查文件头和校验是否正确,并对执行代码解密,写入主程序区。

-------------------------------------------------------------------------
即使是bin文件下载到单片机内,还是可以被破_解的呀,还是用hex通用些

网友(2014-01-18):
解决了我的不少疑惑,应该MARK一下

网友:
顶一下,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