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PGA和DSP通信的示例程序!

楼主(2011-09-29):
小弟现在公司写FPGA的程序,通过SPI口与DSP通信,FPGA的发送程序没有问题,现在就是接收的程序写的不是很好,总有误码。希望大家给个示例程序,谢谢了。我用的CYC II系列,verilog语言!

网友:
FPGA与DSP通信的关键,首先是摸清DSP端的时序,然后根据该时序要求设计FPGA接口程序,最后还要注意DSP程序的设计及配置;

网友:
同楼上,看DS中时序要求,修改FPGA源码,调试

网友(2011-12-08):
也正在编这个程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