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 3.2寸彩色液晶图片显示异常

楼主(2011-09-29):
要显示的图片
在液晶上显示的图片
我自学的液晶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请教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这是显示代码
void Display240_320(const uint8_t *Pt)
{
uint16_t i,j,temp;
uint32_t m=0;
Move(0,0);
for(i=0;i<320;i++)
{
for(j=0;j<240;j++)
   {
     temp=Pt[m++]<<8;
     temp|=Pt[m++];
     Write(temp);
   }
  }
}

网友:
一个低级错误:m没赋初始值。
然后检查下显示区域是否设置320x240,以及*Pt指向的图片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试试过了   加上那个等于零也是现在这种现象,谢谢您啊!

网友:
temp=Pt[m++]<<8; (const uint8_t *Pt)
Pt[m++]是8位的,左移8位不是一直等于0

不知你是几位接口的.注意一下变量的位数.

网友:
传个完整的工程吧,问题可能不在这一段代码。

网友:
是裸屏窝。。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过不是这个问题,我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只是显示到云的一部分而已。。图片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说的有道理,因为我显示小一点的图片是没问题的   比如100*100的就正常,可是这个240*320的就不正常了,不知道为什么,不过这个图片确实是240*320的,您觉得是怎么回事呢?谢谢了啊!嘿嘿

网友:
请问下,Pt数组的大小是否大于240*320?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看您屏的像素,一般都要屏的像素跟图片像素相同,才能显示最好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数组的大小是240*320*2个八位的数据!然后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嗯  是的  我的屏就是240*320的!嘿嘿......

楼主:
麻烦各位看看  是不是 我的初始化函数有问题???

    SSD_RESET_L;
    delay_ms(10);
    SSD_RESET_H;
    Write_SSD(0x0000,0x0001);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03,0xA8A4);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0C,0x0000);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0D,0x080C);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0E,0x2B00);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1E,0x00B0);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01,0x2B3F);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02,0x0600);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10,0x0000);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11,0x6070);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05,0x0000);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06,0x0000);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16,0xEF1C);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17,0x0003);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07,0x0233);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0B,0x0000);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0F,0x0000);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41,0x0000);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42,0x0000);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48,0x0000);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49,0x013F);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4A,0x0000);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4B,0x0000);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44,0xEF00);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45,0x0000);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46,0x013F);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30,0x0707);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31,0x0204);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32,0x0204);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33,0x0502);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34,0x0507);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35,0x0204);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36,0x0204);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37,0x0502);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3A,0x0302);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3B,0x0302);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23,0x0000);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24,0x0000);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25,0x8000);    delay_ms(10);
    Write_SSD(0x004f,0);
    Write_SSD(0x004e,0);

网友:
数据读取有问题,不是彩屏的问题,确定你的数据是连续存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您看看我这个取模方式对吗?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解决了  只要换一个芯片就好了  嘿嘿

网友:
楼主的问题出在了硬件上面?

网友(2013-12-05):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芯片是用哪一颗?

能否把显示图形的的完整代码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