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104使用什么操作系统,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1-09-29):
向大家请教一下,PC104使用什么操作系统啊?
手里有个板子是Dos系统,请问还可以装其他的系统吗?
怎样评价各个系统的优点和缺点?
操作系统的选择与CPU和板子本身的配置也有关系吧?

网友:
PC104是一种总线

DOS系统因为是一个程序独占的,无视驻留程序
所以实时性相对较高

可以装其他的系统,不过一般你得重新编写代码。

网友:
如果是X86架构的,装啥都可以.104板一般不大,小方的或者稍大点和3.5"硬盘一样大.如果板上没风扇一般装98或LINUX还有CE啥的都行.再高点装XP都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的型号是PCM3350F
能具体说一下其他的系统吗?这些系统有何特点?如何进行比较选择?

网友:
DOS,
DOS+WINDOWS3.2

如果实时性要求高,还可以泡VxWorks,或者DOS+UC/OS
ucLinux/RTLinux应该也可以。
这个是奔腾级别的板子,不知道Windows XP Embedded行不行。

网友:
搞界面,自己玩,用wince,32m电子盘就行
搞小东西,不要界面,就dos6.22,玩版权呢,用freedos,tc或bc开发
搞复杂工控,就玩嵌入式xp,200多M,大些的电子盘也行
实在不行了,windows95也不错哦

网友:
手头有一套for Pentium的VXWORKS2.2,不做商业应用可以玩玩。楼主感兴趣不?
QQ83414576

网友:
反正我用linux感觉还可以

网友:
n年前,带硬盘装红帽linux 7.2.

网友(2011-12-09):
Windows XP Embedded,VXWORKS 就这两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厉害,这些你都用过啊

网友(2012-02-05):
都用过,VxWorks更好玩些,工具更成熟,不过界面编程不太方便

网友(2012-05-04):
就没有人装过QNX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