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SPI发送不连续

楼主(2011-09-29):
最近在使用430单片机的硬件SPI的时候,发现SPI在传送完一个字节8位的数据之后,会自己加上停止位,而此时的SPI时钟是不会产生的,弱弱的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SPI在发送完一字节之后的停止位上仍然产生时序,或者直接取消掉停止位,也就是让数据一直连续的发送下去!

网友:
采用软件发送的方式?

网友:
你配置的SPI是几位发送模式呢?你说的自动加上停止位是怎么回事?用示波器看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配置的是8位数据位,是用示波器看的

PS:图中发送的数据是0xAA 0xAA 0xAA 0x12 ...
我知道标准的SPI通讯接口是数据停止时钟就会停止的,430单片机数据手册中写了可以设置1位或者2位的停止位,由于我操作的芯片不是标准的SPI接口,就要求发送的数据中不含有停止位,需要的只是8位的数据位,所以需要将SPI发送数据后加上的停止位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