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打样的问题…孔径…

楼主(2011-09-30):
RT

大家排针的孔一般是多少

网友:
我一般是0.9mm-1.1mm.看实际情况,如果低于0.9会有点感觉堵了一点点,如果是多排的,低于0.9插进去会很费劲.多排的建议1.1mm,单排的1mm.如果单排脚脚小于5针的0.9mm.

楼主:
1mm就是差不多40mil

焊盘估计至少60mil了

谢谢啦

网友:
2.54mm pitch 的排针么

一般40mil/70mil

网友:
看实物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