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功放推荐电路中的高频电感的参数的含义L1: φ0.6, 5.5ID, 5T,或者L2: φ0.6, 5.5

楼主(2011-09-30):
最近在做一个射频功放的电路,在东芝的2sk3078的推荐电路中有几个高频电感, 不过他的参数却看不明白,看看大家有没有谁知道

网友:
线径,内径(ID),圈数(T)。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为什么他不直接给电感值呢?他的这个是指的那些空心的电感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为什么他不直接给电感值呢?他的这个是指的那些空心的电感么?

一般这种场合,用无感起子拨动线圈可以很方便的调试.
可以计算电感量的,有小工具的,很方便的.
给你发一个小软件,试试看.

楼主:
谢谢ibmx311。
刚开始学习rf,很多概念不清楚。
拨动线圈是调整的线圈宽度,从而调整电感值么?肯定调整不太均匀吧,因为要用力变形,不影响实验?
最后当定型、产品化了,是用这种空心电感,还是用那种贴片的0402或者0603的高频电感?如果功率都允许的情况下。
是不是空心线圈是为了实验调整方便,然后产品化用小封装的固定值的?

网友:
不可以用小线圈代替空心线圈,请了解一项主要参数:Q值,如果对Q值要求很高,需要用到比较粗的铜线,最好镀银。
另外,拨动线圈是用来改变空心线圈的圈间距,从而改变电感值的大小。

楼主:
恩,不是很同意5楼,至少我手头有1、2个性能还不错的1101的板子,都没用空心电感,都是用村田的贴片电感替代的,有0402的也有0603的,功放也用的都是东芝的,3078、3079等,都是手册中的测试电路里标示的是如上空心电感,但是实际电路中使用的小贴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ibmx311。
刚开始学习rf,很多概念不清楚。
拨动线圈是调整的线圈宽度,从而调整电感值么?肯定调整不太均匀吧,因为要用力变形,不影响实验?
最后当定型、产品化了,是用这种空心电感,还是用那种贴片的0402或者0603的高频电感?如果功率都允许的情况下。
是不是空心线圈是为了实验调整方便,然后产品化用小封装的固定值的?

非常多的军用设备也是这样干的,在10年前几乎所有民用对讲机的末级都这样干.
铜线是退火的,很软.
我们以前调完后不做任何处理,到现在十几年了没有问题.

线圈如果是间绕比密绕的Q值高很多,所以一般在要求高Q的情况下用间绕.
任何什么0805,1206,1008,0603,0402的贴片电感和空心线圈比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各方面空心线圈完胜.
空心线圈的缺点是体积大.高精度的加工比较复杂.

你现在用的那个频率,比如输出功率,空心线圈做的在同样的电流下可以至少高小贴片电感15%
尤其是接收的选择性,较起真来就知道高Q的好处了.

一般用现成的贴片电感代替空心线圈时,都把LC回路里的电感尽可能加大,电容减小以尽可能提高LC回路在低频频段的Q值
这时,带来局部的电磁兼容性问题,因为分布参数变大了,所以在设计上变得更加复杂,好在现在有软件,基本都用场的理论来分析了.
由于贴片电感的形状一般为矩形,所以一旦选用小电感量的电感,尽量找两边有加高的那种,以增大电感到PCB板的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又了解了一些,谢谢。
那就是除了体积、成本的问题外,空心电感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对精度不是很在乎,贴片的也可以。
是否可以理解为FSK就会要求低点,ASK就要求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