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PCB孔径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1-09-30):
RT

大家排针的孔一般是多少啊?

看到有32mil、35mil、40mil…手工焊接哪个最好…

还有焊盘大小(50mil、59mil、60mil、70mil)?…

先行谢过!

网友:
沙发一个,排阵孔不小于0.8mm。焊盘1.2mm-1.6mm都可,看具体情况,但千万记住,孔一定不能小于0.8mm不然就等着用榔头砸鱼骨针进去吧!!!

网友:
作为一个业余用户,从来都是用现成的封装...不亲自造轮子. LZ应该也不是专业人士,专业的就不问了. 如果要自己弄,就照着现成封装整. 话说在eagle下,封装还真多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只是个学生…打过一次样…最近画了个双面板…准备打样…在检查细节问题…再次谢过…

网友:
这几天刚好莫友给板载我这加工生产,就犯了这个错,而又看到你这个贴,所以贴别提醒一下各位莫友

网友:
2楼说的很对。
你可以用卡尺卡一下你的针脚直径,取一个比你测量的尺寸略大一点的整数就可以了。
焊盘直径这个主要看PCB板厂。像我找的一家PCB板最小线宽0.15mm,如果孔径为0.8mm
的话你焊盘直径就至少设为0.15*2+0.8=1.1mm。再算上两孔中心间距2.5mm,你设计
时的安全间距如果是0.2mm那么焊盘最大直径不能超过(2.5-0.2)/2=1.15mm。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算的不对的吧
焊盘最大就是2.5-0.2=2.3

网友:
友情提示,量針腳別量成邊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