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430无法找到我的器件,怎么办?急急急啊!

楼主(2011-09-30):
我有2个板,一个是F123,一个是F149.

用的是MSP430UIF全能型USB仿真器。

驱动也都装好了。但是在IAR软件里仿真的时候就是无法初始化hardware.

图片如下

驱动OK (原文件名:UIF1.jpg)

找不到器件 (原文件名:UIF2.jpg)

还请高人看看咋回事啊??
IAR设置也都没问题。都是按照TIUSB设置的!

网友:
情况说清楚点吧,先检验连接线和电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我 QQ 看能帮你解决不 277145793

网友:
我买的官方小板也是这样子
现在还没能解决,楼主解决的话告诉我一下,看看看我的行不行~

网友:
是不是复位电路或者JTAG接口有问题?

网友:
你看看你的MCU供电正常不,是外部电源供电,还是仿真器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