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高手,设计测电阻的放大电路

楼主(2011-09-30):
使用台达模拟量模块采集电阻量的变化
由于被测量的导体电阻过小一般在0.55毫欧左右,所以无法直接只用模拟量模块
被测量物体为铜材质
感觉有点像在做一个传感器

求高人指点设计,最好以项目形式,价格好说
设计参数要求:
1 输入电阻为变化值,需要精确到1微欧
2 输出模拟量为电压或者电流值,大小与电阻值成线性关系
3 台达的模拟量模块,在输入0-10V时分辨率为0.3125mv,在输入0-20mA电流时分辨率为0.000625mA
4 每1微欧的变化,至少使输出模拟量变化达到模块的分辨率即0.3125毫伏或者0.000625毫安(变化的越大,越好)
5 实际测量时,测得电阻应该要加上导线,触点等等,但是必须每一μΩ的变化都能通过模拟量来表现
6 被测物体通过专用夹头,类似于电桥式的连接到放大电路

个人感想:运算放大电路是否可以使用LM324 等集成运算放大芯片
如有意向的师傅可以联系QQ:89156902, 本人对这方便比较菜,可以进一步交流

网友:
这个真有难度, 专业仪器的分辨率才号称1uΩ的分辨率. 买专业的毫欧计吧
随便说一下安捷伦的4338B 台式毫欧表分辨率只能做到10u欧姆,大概5K美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测试电流允许多大呢?100A乘以1u==0.1mv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测试电流允许多大呢?100a乘以1u==0.1mv
1000A*1u=1mV
10000A*1u=10mV, 楼主如果弄一个1万A的电流源来做测量,这倒不难.  :-)

网友:
围殴,不好搞,对应仪器是纳伏表吧。封个纳伏表让它采集,呵呵

网友:
这个需要用电桥原理了。如果直接这么测试那是什么样子的运放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真有难度, 专业仪器的分辨率才号称1uω的分辨率. 买专业的毫欧计吧
随便说一下安捷伦的4338b 台式毫欧表分辨率只能做到10u欧姆,大概5k美元

哦如果精度要求在0.1毫欧,会不会好做一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被测的表面镀铜的,我也不知道应该用多大的电流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0.1毫欧的话,好不好搞?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是的,我是想用电桥原理的,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1万安这个玩笑开大了

网友:
LZ是在索取

网友:
夹头的电阻的变化都是mΩ级的,还要测1uΩ

网友:
关键需要一个很高的标准源,要么标准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问题倒不大,因为只要取到这个电阻值可以建立标准

网友:
有点儿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