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国产的LM2596-12V ,输出电容大概有4000uf,会不会因为充电电流过大烧毁2596-12?

楼主(2011-09-30):
如题,最近在使用2596时,发现100个中有6-7只2596 坏掉,都是没有输出了。感觉是后级输出电容过大导致的。

网友:
输出电容为什么需要那么大呢?难道动态瞬间电流会很大?
如果单纯是减小纹波的话,还是加π形滤波比较好。

楼主:
电感用的150uH的工字电感、2596前面输入有40V的TVS管过压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电容为什么需要那么大呢?难道动态瞬间电流会很大?
如果单纯是减小纹波的话,还是加π形滤波比较好。

因为我要掉电保存之前的运行状态。必须要这么大的电容,如果在28V前加电容就没意义了,因为体积太大,成本太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你加前一级和后一级的体积基本是一样的.

前一级涉及效率的问题,后一级涉及电压低不能用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掉电保存这个事情可以从三个两方面提高性能:
1,尽可能的及时获取掉电动作,越及时,赢得的时间越多。
2,尽可能的减少需要保存的数据,缓变量可以提前按周期保存,掉电时只处理瞬变量和状态量。
3,尽可能增大电源掉电后的供电时间。

第三种方法从成本上讲是最不划算的,不过你非要用这个方法的话,我建议你参考一下RTC的备电方案,
专门用一个大容量的电容用来掉电续航,这个电容不要直接并在电源上,而是需要串一个稍小点的电阻,
用来抑制过大的起始充电电流,电阻反向并一个二极管用于放电。

网友:
MARK 关注一下!

是否是断电反向电压击穿了!

楼主可以做多次断电试验!

或IN或OUT增加反向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C:
mark 关注一下!
是否是断电反向电压击穿了!
楼主可以做多次断电试验!
或in或out增加反向二极管!

不至于吧,这点电容 反向供电也只有2-3S 时间就消耗完了。

网友:
有可能是输入电压太高 管子买到假货了 输入耐压不达标。。我之前用带ADJ的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mark 关注一下!
是否是断电反向电压击穿了!
楼主可以做多次断电试验!
或in或out增加反向二极管!

再次实验,32V条件下开关不下100次,没坏,实验室测试很少有坏的,但到现场就开始坏,管子肯定是假货,才2块多点。但供应商说也不应该坏这么多,纳闷了。

网友:
电容与2596间加二极管隔离下,二极管与2596间并470U电容足够了,但一定是好电容,低ESR。
输入电压不能太高,国产仿品的耐压与电流容量都达不到原装品的DATASHEET中的参数。需要降额使用。

网友D:
国产的不能这么高电压输入的,还有你电流多大?
国产的你最少要减半使用才安全

网友:
建议你花点钱买10个国半正品的测试1下,电路部分不要开动,就换2596,然后试试,如果可行就OK了,说明你的电路没问题了

网友(2012-01-11):
3楼的图上 3脚怎么跟5脚接一起?

网友:
建议输出短路几次看看LM2596有没有击穿。用过一次国产的短路后直接击穿。

网友E:
用过国产的,不良率大致有2-5%,就是莫名其妙坏掉。换成国半的就一直OK了。不建议用国产的LM2596,尤其不要拿国外的标准来衡量和设计国内IC电路。至少要留50%的余量。

网友:
是不是输入电压过高

网友:
我也遇到过。用的是2576的。一批货中坏了好多个,也怀疑是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F(2012-09-16):
引用 网友E:
用过国产的,不良率大致有2-5%,就是莫名其妙坏掉。换成国半的就一直OK了。不建议用国产的LM2596,尤其不要 ...

如果负载不到1A呢 ,有这么大的不良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不能这么高电压输入的,还有你电流多大?
国产的你最少要减半使用才安全 ...

国产的28V的输入电压就有问题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负载不到1A呢 ,有这么大的不良率吗?

我那时候用的国产2596,坏不是在工作的时候坏掉,是过回流焊以后就直接挂掉了。输出电压没有。按照使用的电流不会大于0.5A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那时候用的国产2596,坏不是在工作的时候坏掉,是过回流焊以后就直接挂掉了。输出电压没有。按照使用的 ...

后来全部换成进口的啦?

网友:
很大的可能是存大反向电压,2596抗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后来全部换成进口的啦?

后来换成原装2596,损坏率小于0.2%。

网友G:
我们用台湾产的替代品,也是在0.2%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们用台湾产的替代品,也是在0.2%左右

能提供一下具体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提供一下具体型号吗?

我们用到的型号是KP1500-50,固定5V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