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该怎么在测试我的邮票孔S5PV210 核心板,想了很久也找不到合适的办法,特来请教。

楼主(2011-09-30):
当时考虑到成本,以及现在做产品的高度要求,于是就在设计S5PV210时候采用邮票孔方式
但是TMD 邮票孔是精致,但是也带来测试麻烦,一定要焊接上去才能测试好坏,
但是核心板发给客户,一定要保证是好的才行,或者交给客户自行测试,有问题再返回来。
可是问题来了,一旦焊接,不但麻烦,耗时,运气好就是好的,万一返回来,或者焊接过程中搞坏了
那么这个核心板质量好坏问题分歧就来了。
这个也是客户非常担心的事情,毕竟这个贴片出来,好坏的辨别是必须要明确的。

有一阵子很苦恼,决定放弃邮票孔核心板,但是想来想去,这都是最优秀的核心板设计风格。
于是最近都在想如何找一个工厂做一个测试架,来测试这个S5pv210 邮票孔核心板,
在网上搜索也找不到,所以来这里求助,这里我看做工程模具,机电一体化的人比较多,一定见多识广,我想很快就会有帮助的。
这里一定有大神作过的,给点经验。
吧,下面是核心板的图,大家看看有什么办法,设计一个测试夹具。感激不尽!

比较着急这个事情,虽然现在自己焊接上去五六个都是100% OK,但是这不是diy,是给一个客户专门定制的,一旦量大,底板他们自己做的,
以后出问题无法快速判断测试就会郁闷死了。
哦,上一个图,大家帮忙出谋划策吧,或者谁会做的,给我报价,如果合适,我就拜托做一个卖给我,以后需求多了,再买多几个。

楼主:
刚才根据一些网友的提示,就是不要采用夹具的方式,因为这个邮票孔引脚太多(180)
从四周夹住是不可能的,机械结构太复杂。
那么就直接做180 个探针,顶住邮票孔四周,这样只有一个方向,那么这个夹具就好做。
并且邮票孔四周有足够大得触点,完全可以应付测试了。

嘿嘿,这个办法不错,不过还是要做一个机械台子和一个装着探针的 电路,用来测试核心板的完整功能。

不知道这样的费用多少。
一定有办法的,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
股沟男 我在你后面狠狠地顶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股沟男 我在你后面狠狠地顶你一下。

顶没用啊,还得帮我出个主意,介绍介绍做这种夹具的厂家啊。我网上google很久找不到才来求救的。

网友:
就用普通单排针焊在万用板上,针要长一点那种,然后把针向内掰成“n”形就可以了。

网友:
交给专门做夹具的厂去处理就好了,他们会有办法解决的.

楼主:
还有,我的邮票孔引脚的间距是1.27mm 的 ,现在要买到1.27mm 间距的排阵就可以解决这个大麻烦的第一步,
对于这种探针大家有什么介绍的,当然俺要质量最好的,

结实耐用。哥先找去。

网友:
板子做的很漂亮

贴片的工厂是怎么收费的?我想用BGA做,但是怕找的工厂焊接不过关,BGA器件也不好修补

这种风格的核心板底层没法放元件,CPU电源的去耦电容都放哪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用普通单排针焊在万用板上,针要长一点那种,然后把针向内掰成“n”形就可以了。

谢谢,我想过了,这种针还是不可取的,并且也不能用外用版来做,要做就要自己重新设计一个能测试所有功能的底板
然后找到这种比较有弹性的探针,直接顶在邮票孔的引脚上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我的邮票孔引脚的间距是1.27mm 的 ,现在要买到1.27mm 间距的排阵就可以解决这个大麻烦的第一步,
对于这种探针大家有什么介绍的,当然俺要质量最好的,
结实耐用。哥先找去。

1.27mm间距的针挺贵的

我这儿用的双排80PIN,针和座一套就得好几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板子做的很漂亮
贴片的工厂是怎么收费的?我想用bga做,但是怕找的工厂焊接不过关,bga器件也不好修补
这种风格的核心板底层没法放元件,cpu电源的去耦电容都放哪儿了?

放在核心板背面了。嘿嘿。核心板背面 有一个区域有电阻电容,但是只是在中间,做电路的时候 下面挖一个洞就可以了。

在几十片的情况下,至于贴片厂嘛,大公司工程费2000 左右,每片70 RMB
很贵的,顶不住,但是质量靠谱
小贴片厂工程费2500 贴片费用20多RMB 左右。
就是要小心这种山寨贴片厂,毕竟光脚不怕穿鞋的,我去拜访过不少贴片厂,对一些贴片厂的生产环境以及管理很不放心,
一般找深圳的一些中型贴片厂比较合适,质量控制以及价格都比较好吧。

以前都在大公司做,现在也在寻找合适的工厂来做,要保证物美价廉,很难的。中国的混乱市场很难生存啊。

网友:
gooogleman,IC制造厂家有专门的探针测试台供应商,他们也提供探针PCB板,你可以那里去打听打听。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像PLCC芯片插座那样的东西,板子压下去,四周的弹片向外挤压,很好的接触上

不过这样自定义尺寸的板,想找现成的东西是很麻烦,还是得DIY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交给专门做夹具的厂去处理就好了,他们会有办法解决的.

tomtone 同志,有介绍否?帮帮忙啊,感激啊,做一个测试台那是必须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gooogleman,ic制造厂家有专门的探针测试台供应商,他们也提供探针pcb板,你可以那里去打听打听。

谢谢。我都去找,考核,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
测试点都没有怎么批量阿?起码把串口和电源的留上测试点,直接用串口调试其他硬件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F:
板子漂亮啊
呵呵

真的啊?我用自己的手机拍得,我还担心很难看呢,我也不懂PS。就直接挂上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测试点都没有怎么批量阿?起码把串口和电源的留上测试点,直接用串口调试其他硬件的情况

有的啊,在核心板的背面,早期设计讨论过了。
不过这个测试方法不够完善,我想重新设计一个全功能测试——直接用顶针贴在 邮票孔的180 个引脚上,这个应该是可行的
老大,我觉得这个测试最好完整测试。

网友:
这就是一个大的plcc的封装啊。可以做一个plcc的芯片座子。
你再开一块pcb封装比你这个板子稍微小一点,我的思路是模拟plcc的芯片座。弹片的话可以用普通的1.27间距那种单排针。把单排针轻轻的完成一定的弧度。这样你把板子放上去的时候向下一压,靠单排针的弯曲的应力就可以接触的很好。不过要调整好这种应力是比较费时的做几次试验测试一下。 如果你能找到更好的弹片就更好了。

网友:
有种叫晶圆探针卡,你可以看看。

探针卡 (原文件名:photo-40k-pin-harmony-wlbi-20071107.jpg)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就是一个大的plcc的封装啊。可以做一个plcc的芯片座子。
你再开一块pcb封装比你这个板子稍微小一点,我的思路是模拟plcc的芯片座。弹片的话可以用普通的1.27间距那种单排针。把单排针轻轻的完成一定的弧度。这样你把板子放上去的时候向下一压,靠单排针的弯曲的应力就可以接触的很好。不过要调整好这种应力是比较费时的做几次试验测试一下。 如果你能找到更好的弹片就更好了。

莫大这里果然比较多人才,CSDN我问了没人给出这么好的建议,CSDN 太软了。
我现在基本已经找到思路,感谢大家,等我做好了上个图,希望以后做邮票孔的人可以参考
据我所知现在做邮票孔的公司都没得这种测试的,直接焊接上去才测试,不安全。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时考虑到成本,以及现在做产品的高度要求,于是就在设计s5pv210时候采用邮票孔方式
但是tmd 邮票孔是精致,但是也带来测试麻烦,一定要焊接上去才能测试好坏,
但是核心板发给客户,一定要保证是好的才行,或者交给客户自行测试,有问题再返回来。
可是问题来了,一旦焊接,不但麻烦,耗时,运气好就是好的,万一返回来,或者焊接过程中搞坏了
那么这个核心板质量好坏问题分歧就来了。
这个也是客户非常担心的事情,毕竟这个贴片出来,好坏的辨别是必须要明确的。
有一阵子很苦恼,决定放弃邮票孔核心板,但是想来想去,这都是最优秀的核心板设计风格。
于是最近都在想如何找一个工厂做一个测试架,来测试这个s5pv210 邮票孔核心板,
在网上搜索也找不到,所以来这里求助,这里我看做工程模具,机电一体化的人比较多,一定见多识广,我想很快就会有帮助的。
这里一定有大神作过的,给点经验。
吧,下面是核心板的图,大家看......

去买pcb用的测试探针(飞针),就是那种头上有弹簧的,非常小的探针,然后做一块刚刚好尺寸的pcb把探针柄的一端焊上去,就构成了一个夹具了,测试的时候,板子放中间,一压就接触上了。探针是镀金的,所以不会有接触和氧化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老兄,太感谢你了,虽然不知道这玩意怎么用,但是看上去很高级,我开了眼界,
不错不错,集思广益。

楼主:
回复 网友I:

去买pcb用的测试探针(飞针),就是那种头上有弹簧的,非常小的探针,然后做一块刚刚好尺寸的pcb把探针柄的一端焊上去,就构成了一个夹具了,测试的时候,板子放中间,一压就接触上了。探针是镀金的,所以不会有接触和氧化问题
----------------------嘿嘿,我要的就是这种东西,谢谢你,我又有更大的把握了。太感谢了。论坛人才真多,一小时不到我就找到了测试架制作方案了。现在马上找这种飞针。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就是一个大的plcc的封装啊。可以做一个plcc的芯片座子。
你再开一块pcb封装比你这个板子稍微小一点,我的思路是模拟plcc的芯片座。弹片的话可以用普通的1.27间距那种单排针。把单排针轻轻的完成一定的弧度。这样你把板子放上去的时候向下一压,靠单排针的弯曲的应力就可以接触的很好。不过要调整好这种应力是比较费时的做几次试验测试一下。 如果你能找到更好的弹片就更好了。
莫大这里果然比较多人才,csdn我问了没人给出这么好的建议,csdn 太软了。
我现在基本已经找到思路,感谢大家,等我做好了上个图,希望以后做邮票孔的人可以参考
据我所知现在做邮票孔的公司都没得这种测试的,直接焊接上去才测试,不安......

直接焊接的话,如果smt不良率太高那就毁了。我们自动化针床检测。

网友:
这种邮票孔的核心板很漂亮,谷哥用什么软件画的?

做邮票孔的时候是在正常的长方型焊盘上打个孔,然后用OUTLINE把焊盘截断吗?

如果直接用OUTLINE把焊盘截断,那整个断面上都会上锡(沉金),还是只有孔里面有锡(沉金)?

网友:
其实就是一块PCB板,上面可以焊上探针,探针的排布和你需要的探测的点位置对应。当然这里的应用一般和机械手配合的,不过不用机械手应该也可以。

网友:
在电子厂待过的人都知道,电子厂都有1个或多个做测试架的技术员,生产线上每个环节的测试都需要制作专门的测试夹具来完成,基本都是靠用探针接触来测试的。

为方便测试操作,测试架通常做成一个盒子,大小根据主板及外设,比如液晶屏等来定,你直接焊接核心版测试需要什么,这里就要考虑装得下或为这些外设、仪表、电源等留下接口。主板放盒子里面,显示屏放其它方便观察的面,盒子TOP面作为待测试核心板的定位及固定基板,TOP面上还有一个活动的板,这块板压下来使待测核心板同探针良好接触,压下后应该同盒子上面是平行的。探针根据需要装在盒子TOP面或者活动压板上,可以先将探针焊接在一块PCB上再安装,通过排线同主板相连。

测试操作的方法很简单,放上核心板,压下压板,通电测试,你直接焊接核心版怎么测试,这里就怎么测试。测试架这是将焊接改为探针接触而已。如果测试时间较长,可考虑将压板压下后锁定。

网友:
用RJ45模块里面的弹性接线DIY一个吧,做个电路板把弹性引线立着焊就行,用雕刻机很适合做这个了,这个想法是我的原创,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网友:
先按你的核心板邮票孔的位置做两个电路板,每个电路板的过孔间距为2.54mm并且这两块板所有孔合起来能够与你的核心板邮票孔能够对齐,再从市场上买一些小于1mm测试探针焊接到你的这两块电路上,然后用这两块电路把你的核心板夹在中间,这就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在电子厂待过的人都知道,电子厂都有1个或多个做测试架的技术员,生产线上每个环节的测试都需要制作专门的测试夹具来完成,基本都是靠用探针接触来测试的。

引用图片

找一个专门做测试架的公司,把你的板子给他们,说出你的要求,他们会为你设计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用rj45模块里面的弹性接线diy一个吧,做个电路板把弹性引线立着焊就行,用雕刻机很适合做这个了,这个想法是我的原创,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雕刻机还能干这个啊,偶out 了,不懂雕刻机,搞不出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邮票孔的核心板很漂亮,谷哥用什么软件画的?
做邮票孔的时候是在正常的长方型焊盘上打个孔,然后用outline把焊盘截断吗?
如果直接用outline把焊盘截断,那整个断面上都会上锡(沉金),还是只有孔里面有锡(沉金)?

allegro

你问的问题俺也不懂,
我就老实跟您说吧:这个PCB不是我设计的,是我团队的一个硬件partner设计的

我不负责这块。他不怎么喜欢露面,喜欢干技术的。

网友:
去买pcb用的测试探针(飞针),就是那种头上有弹簧的,非常小的探针,然后做一块刚刚好尺寸的pcb把探针柄的一端焊上去,就构成了一个夹具了,测试的时候,板子放中间,一压就接触上了。探针是镀金的,所以不会有接触和氧化问题

googleman,这种探针到处都是,不用担心探针找不到的问题了!基本上做PCB的OEM的工厂做的工装都是这种探针。
现在关键是你的测试架的测试方案了!
如何用最短的时间将所有功能测试完毕,能通过程序自动实现的,就不要手动实现!

网友:
测试电路板 (原文件名:123.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邮票孔的核心板很漂亮,谷哥用什么软件画的?
做邮票孔的时候是在正常的长方型焊盘上打个孔,然后用outline把焊盘截断吗?
如果直接用outline把焊盘截断,那整个断面上都会上锡(沉金),还是只有孔里面有锡(沉金)?
allegro
你问的问题俺也不懂,
我就老实跟您说吧:这个pcb不是我设计的,是我团队的一个硬件partner设计的
我不负责这块。他不怎么喜欢露面,喜欢干技术的。

唉,是不是做技术的人都是这种性格

我这周已经连续加班四天了,压根都没有时间冒泡,一直潜水了

网友:
可以在有机玻璃板上打孔,可以找做pcb的公司给打,有机玻璃要稍微厚点,然后用28楼的飞针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唉,是不是做技术的人都是这种性格

我这周已经连续加班四天了,压根都没有时间冒泡,一直潜水了

这也是一个人的工作环境和性格决定的,干技术的,成天去灌水乐园哗众取宠,肯定干不好
有些人比较适合做售后,售前,性格表达都比较合适,
所以也是分工合理嘛,团队就这样,大家优缺点都要互补。

网友:
可以做两个大夹子,一个从上面夹,一个从下面夹,一个夹子就可以夹住两个边,固定或是取下来也比较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L:

测试电路板 (原文件名:123.jpg)

我说的就是这个方法做。以前做小量的产品,烧写芯片的时候就在电路板上留几个 测试的pad,然后做个这样的夹头,一压下去就烧写,哈哈,非常爽

网友:
用探针吧。探针才是王道。
做一个夹具,所有的测试都在这个夹具上做了。方便快捷还可以自动化。

网友:
google男,有什么方案到时候总结下啊。

如果你的量大,我倾向于QFP转DIP的那种方式,把你的核心板单做QFP封装的芯片放在中间……

楼主:
回复 网友M:
google男,有什么方案到时候总结下啊。
如果你的量大,我倾向于qfp转dip的那种方式,把你的核心板单做qfp封装的芯片放在中间……

只要测试夹具做的好,那么我觉得邮票孔是比较合适的,我们团队已经掌握了快速拆卸邮票孔的方法。
DIP的布线和信号稳定性,都不如邮票孔。

这是我们商议的结果。还有DIP布线很麻烦的。

以前是害怕返修,拆卸麻烦,现在解决了,还有发给客户之前做了测试,所以选邮票孔无疑是最佳方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你用选定用什么夹具?我觉得邮票孔挺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M:
回复 楼主:
现在你用选定用什么夹具?我觉得邮票孔挺不错的。

也想知道是什么夹具

楼主:
回复 网友M:
回复 楼主:
现在你用选定用什么夹具?我觉得邮票孔挺不错的。

夹具就像楼上几位说的那样啊,国庆后找厂家做,要花点银子呗。

用排针顶在邮票孔的焊盘上——在设计的早期我们就把焊盘设计大一些就是用来测试的。嘿嘿。

网友:
S5PV210支持MDDI?现在很多高分屏都是MDDI接口的。淘宝有卖测试针,自己买一些回来自己再打个板还快,大不了几百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还是找产家靠谱。

网友:
做夹具, 下面有机玻璃台,装180枚弹性测试针--前面有图勒. PCB需要开定位孔,以保证对齐, 上面几个柱子把PCB可靠地压在测试座上.
搜索 测试夹具.
都有专门的厂子干这个工作的

网友:
邮票孔这种核心板还是不好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N:
s5pv210支持mddi?现在很多高分屏都是mddi接口的。淘宝有卖测试针,自己买一些回来自己再打个板还快,大不了几百块。

你说的是HMDI吧,支持啊。正在搞这个。嘿嘿。

网友:
邮票孔比较适合对体积有严格要求的 MID,消费类的产品。
在工业上不大适用。

楼主:
回复 网友O:
邮票孔比较适合对体积有严格要求的 mid,消费类的产品。
在工业上不大适用。

引脚比较多,只要质量做的可靠,我觉得还是选择邮票孔合适。

楼主:
找了一些,要2000 多块钱做呢。
不过必须要花这个钱了。必须做

国庆期间去看找了贴片厂,批量等都谈好了。嘿嘿。

网友:
回复 楼主:

谷男,你要用探针保证你后悔
其实你这个夹具很简单,用1.27的插针就可以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P:
回复 楼主:
谷男,你要用探针保证你后悔
其实你这个夹具很简单,用1.27的插针就可以搞定

插针没有弹性 那怎么行呢?会导致接触不良的,如果1.27mm 间距的插针那当然好了。但是接触不稳啊

直接插上去不好吧。不过探针的难度的确是比较难搞。1.27mm简单多了。

网友:
请问 邮票孔怎样焊接啊? 贴片么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Q:
请问 邮票孔怎样焊接啊? 贴片么  谢谢!

贴也行,手工焊接也很简单的。

夹具还在找厂家,有什么介绍的赶紧商量一下啊。

网友:
可惜楼主在广州,我这里就是做测试夹具的。一直都在做电子书,平板电脑的FCT。
想要快捷可靠,用探针测试比较好。不过你这个板子在LAYOUT的时候,如果有预留定位孔就好了。你这个板子,如果真要做,只能靠板子边缘来定位,不过这样的话,对你板子的外部尺寸精度要求较高。一致性要好。
常见的PCBA的FCT(功能测试夹具)结构是,自上而下,天板(压板子的,用亚克力块和压棒)、载板(玻纤板;承托PCBA的,对PCBA底下的零件有避位)、针板(在一块10MM左右厚的玻纤上对应测试点打孔,安装针套探针);下压机构,想省力,用汽缸,没气或要省钱,用快速夹;外部再接上配合主板测试的显示屏,开关等等模块;
另外,平时在LAY测试点的时候,间距越大越好,PAD越大越好;探针的价格是和直径成反比的,越小越贵,且不耐用;值得注意的是,测试点要避免在过炉的时候发生氧化情况,镀金,镀银比较好。镀锡的话,对于现在的BGA等精密焊盘,高低不平会给贴装造成麻烦。
找夹具厂家的时候,要注意国产和进口的探针价格差异非常大,质量也差别很大。

网友:
我们公司做过这种治具,可以给个图片你看看

另外顺便发广告:www.szbowang.com

网友:
参考价位:5000RMB

楼主:
回复 网友R:
参考价位:5000rmb

不错,就是 太贵了。

楼主:
www.szbowang.com
-----------原来UT在你这里做的?不错不错,做的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R:
我们公司做过这种治具,可以给个图片你看看

YJ的6410 用你们夹具啊。不过这个夹具不好,太复杂,多方向。我要一个方向就够,我们的核心板 pad 比较大,
这样做没必要。

网友:
一个方向的也可以做,会便宜很多,图上这个因为焊盘太小只能侧面下针
你的可以底面下针,
我们做的这个当初花了3天时间调试,因为侧面下针结构比较复杂,走线过长引入干扰,SD卡,USB,SPI等高频信号不稳定

如果设计一块PCB板,将探针焊在PCB板上就很简单

网友:
正想找夹具呢,就看到广告啦,这广告及时。

网友:
这个用ICT的顶针也未必可以,给LZ个链接  顺德嘉藤,我们夹具托盘供应商
http://www.sdpaten.com/

但一些地方没有我们自己做得好。

网友:
找做非标自动化测试的,相当EASY。随便一个工作了几年的机构的工程师都可以设计出来。我们部门就是专门做自动化设备的。不过只给自己厂里用。
上面有报价5000的,这个价格很平易近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S:
找做非标自动化测试的,相当easy。随便一个工作了几年的机构的工程师都可以设计出来。我们部门就是专门做自动化设备的。不过只给自己厂里用。
上面有报价5000的,这个价格很平易近人了。

我觉得我的比较简单,不用的,最近在联系了,想找个广州的,好上门沟通制作。

楼主:
在广州赛格有做这个夹具的,今天跑去找他居然不在,真郁闷,外地的不敢找来做,因为要沟通,尽量做到满足我们最大需求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R:
参考价位:5000rmb

我已经找深圳一个公司做了,价格很实惠,我的邮票孔设计的比较容易测试,所以我不用夹具,而用顶针就可以了。嘿嘿。
过几天做好了就上图给大家看看。

不过这个价格也是相当的实惠。
你推荐的 5000 RMB 那个机构太复杂,价格也太贵了,很多人舍不得啊。银子啊。

网友(2012-01-07):
关注,偶也正在头疼这方面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T:
关注,偶也正在头疼这方面的事情。

偶做好用了两个月了。呵呵。效果不错。

网友(2012-02-09):
说好的图呢,很期待它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U:
说好的图呢,很期待它是什么样子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16861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goooogleman&bbs_id=9999
做好了, 在这里啊。呵呵,早就公布了图啊,测试了几个月了,效果嘎嘎的,推荐老兄看看,睡觉去了。

网友:
有没有质量比较过关点的探针介绍啊,之前做了测试架,探针老出问题

网友:
人多力量大啊,太有才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V:
有没有质量比较过关点的探针介绍啊,之前做了测试架,探针老出问题

买贵的没错。还有就是看手感,弹性好。目前我这个测试架倒是没问题。嘿嘿
还不错,这是第一次做,运气比较好,没有遭遇恶心的无良商家。

网友:
强势围观高手们过招···

楼主:
回复 网友W:

昨晚装了友善的几个tiny6410 核心板,搞的我手都痛,而邮票孔 我做好测试架是非常舒服的测试的。也比较有好处的。

还有就是那种进口的对接座子也是比较好的。

网友:
论坛里人才辈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X:
论坛里人才辈出啊

我介绍了好几个人给 帮我做这个测试架的人了,的确是物美价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