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运放公式推导问题,howland电流源公式,请指教一下

楼主(2011-09-30):
差分电压/电流转换电路, howland电流源.
满足R1/R2=R3/R4时,有: 负载RL上的电流I=(V2-V1)/R3

请问I=(V2-V1)/R3怎么推导出来的? 多谢

网友A:
根据虚短,运放两个输入端电压一样
根据虚断,运放两个输入端无电流流入
列出两个电流方程
2Vx = V1 + Vo
(V2-Vx)/R3 + (Vo-Vx)/R4 = Vx/Rl
Vx/Rl就等于输出电流I
联立解方程就得到结果了

网友:
多谢楼上的,总算求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2Vx = V1 + Vo

这个不对!

应该是(V1-Vx)/R1=(Vx-Vo)/R2

网友B(2011-12-12):
小弟对Howland电流源不怎么理解,请教各位!

根据运放的特点:虚短、虚断,假设反相输入端电压为Vx,则同相输入端亦为Vx,则列等式:

等式一:(Vin - Vx)/R1 = (Vx - Vo)/R4;
等式二:Vx/R2 + Vx/Rl = (Vo - Vx)/R3;

联立解方程得:Il = Vx/Rl = (Vx(R4R2 - R1R3) - VinR2R4)/R1R2R3
为了使负载电流与Vx无关,则R4R2 = R1R3,所以:

Il = -Vin/R2;

如果取消掉的话:V1R2R4 = Vx(R2R4 - R1R3),那么,在R4R2 = R1R3时,Vx等于无穷大了。我仿真的时候,等到的是上KV级的电压,甚至报错。

网友(2012-09-22):
电流源做法!

网友(2014-02-12):
5楼的方程,手工推算了一下,总算推算出来了,真累啊。
还有取消负载,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2017-06-26):
引用 网友A:
根据虚短,运放两个输入端电压一样
根据虚断,运放两个输入端无电 ...

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对Howland电流源不怎么理解,请教各位!

请问取消负载会烧坏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