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自己写的应用程序怎么卡机启动,,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没有液晶屏,需要开机启动一

楼主(2011-09-30):
linux开发,,自己写的应用程序怎么卡机启动,,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没有液晶屏,需要开机启动一些自己写的应用程序

网友:
/etc/rc.d/rc.local
这个文件中添加启动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如我的应用程序的可执行文件名为“uart”,那我应该在这里面增加./uart吗???3q你的回答

网友:
先cd 到uart目录下
再 ./uart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啦!!我想是开机启动,你那个是在终端里面操作吧!

网友:
写到rc.local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我试试!!谢啦!!

网友:
假如我的应用程序的可执行文件名为“uart”,那我应该在这里面增加./uart吗???---怎么写?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在里面添加./uart啊。。。。

但是的rc.d文件下没有rc.local文件。。。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做成虚拟光驱??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网友:
先goole下吧,后台运行程序,类似windows下的服务程序(如打印服务等)

网友:
回复 网友E:

直接在里面添加./uart啊。。。。

但是的rc.d文件下没有rc.local文件。。。晕

那你就要搞清楚LINUX的启动过程了。
看看它启动的时候加载了哪个脚本。
比如

/etc/rc.d/rc.local
事实上是由
/etc/rc.d/rcS调用的。

网友:
rc.local 里面写上在终端里面输入的就行了

init.d 里面写启动脚本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