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发射把VCC拉低了是怎么回事,之前也发过帖子!

楼主(2011-09-30):
MSP430与CC1101搭配,发现在CC1100发射状态下VCC会降低。
S4这一点的电压如图所示

3.3V供电,拉低了有0.5左右,更严重了拉低了1V。而且随着外壳,电池的位置的变化电压浮动也不一样。
电压抖动的时候段式液晶也闪烁的比较厉害。

楼主:
有图有真相,顶上去

网友:
你这个是发送的时候,载波干扰到电池上去了,你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动的频率是不是载波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
电池上的电压波形很干净啊,你的意思是载波干扰到VCC上了?

网友:
增加电源滤波电容,等效降低电池内阻。

网友:
加点 大电容

网友:
为什么要看S4这点的波泥?

楼主:
加大电源电容没用,,试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要检测这一点的状态

楼主:
S4那是个计数轮的检测干簧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因为要检测这一点的状态

这点能代表电源电压?

楼主:
上图中黄线为VCC,绿线为S4端口电压。S4端口电压浮动竟有1.5V。着实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点不能代表电源电压,S4是一个干簧管
但我需要检测这点,如果检测到这点电压为低,我需要进行一些别的处理

网友:
不接干簧管,再测S4是否还是这样

网友:
测测干簧管的电感和电阻有多大。

网友:
关注,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R13那么大,还有s4以及连接线成了天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