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的射频收发IC都只有一个数据引脚,没有位同步信号

楼主(2011-09-30):
低成本的射频收发IC都只有一个数据引脚,没有位同步信号,

比如收到连续的多个1或者连续的多个0,怎么知道到底有几个?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

网友:
1. UART,收发两方预先约定波特率,以起始位和停止位作为同步机制
2. 曼彻斯特编码,自同步,但带宽利用率减半

楼主:
“以起始位和停止位作为同步机制”

UART来说,这个可以理解为字节同步。

举个例子,比如台湾普诚的PT4302 ASK接收IC,只有一个数据引脚,木有任何同步信号,怎么办?

网友:
这种IC本身只是将基带信号调制到射频,不管同步机制,所以需要自己处理同步、错误校验、碰撞检测这些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ic本身只是将基带信号调制到射频,不管同步机制,所以需要自己处理同步、错误校验、碰撞检测这些事情。

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同步,给兄弟指导下

网友:
不是说了么,要么直接送UART TX进去,另一边接收直接送进UART RX,这个最简单了。
要么用曼彻斯特编码,正规通讯都这么搞,以太网就是用曼彻斯特编码的。
再高级点,用8b10b编码,SATA就用8b10b,比曼彻斯特省点带宽。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读写器的数据如何利用电信移动公司信号传输用什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