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个科瑞特的G代码生成软件,可以直接把gerber文件生成G代码。

楼主(2011-09-30):
这个软件是专门用于雕刻PCB的。生成后的G代码可以直接在mach3上运行。注意,mach3加载G代码时文件类型要选择all files。

顺便说一句,只要把protel生成的gerber文件和钻孔文件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软件是专门用于雕刻pcb的。生成后的g代码可以直接在mach3上运行。注意,mach3加载g代码时文件类型要选择all files。

网友:
果真有这么神奇吗,有人试过吗?

网友:
不是我打广告,购进了两台雕刻机,一台科瑞特,一台无锡华文默克,感觉后者强多了去。前者买来以后就没有怎么用,不好使。后者很方便,目前已经雕刻了接近上百块电路板,性能仍然比较稳定。雕刻过0.5mm间距的高密FPC连接器的PCB,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

网友:
这样能省很多事儿,多谢!!!

网友:
看上去好像不错,mark先!

网友:
能吃candence的GERBER吗?

网友:
下了试试,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我打广告,购进了两台雕刻机,一台科瑞特,一台无锡华文默克,感觉后者强多了去。前者买来以后就没有怎么用,不好使。后者很方便,目前已经雕刻了接近上百块电路板,性能仍然比较稳定。雕刻过0.5mm间距的高密fpc连接器的pcb,没有任何问题。

华文默克是不是只能做pcb?也就是不能运行别的G代码?

楼主:
我的软件可以用吗?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做出来很方便.
"隔离"功能好用,"镂空"有点问题(不选择"先隔离"):

红圈内没有雕开.
这里,用"隔离"功能,是能够雕开的----不选"隔离"地目的是为了节省时间.

和artcam方法(论坛有人介绍过)区别是,"隔离"生成的路线是沿着水平方向,来回运动,而artcam做出来的结果是沿着边一层一层收缩.我觉得artcam的方法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图是用的这个软件生成的G代码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下来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生成G码,然后仿真得到的.

网友:
刚刚试用了一下,觉得很好哟,提议置酷!

网友:
注_册码是多少?

楼主:
注_册码在sn.txt文件里

网友:
试用了一下这个软件,相对CopperCAM来说,有它的优点,也有不足。

先说优点:
1)可以一次性读入四个文件,顶层,底层,开边,钻孔。(CopperCAM要自己手动读入四次。)
2)输出的时候,底层会自己反过来镜像。(CopperCAM要自己手动镜像。)
3)计算隔离的速度比CopperCAM快许多。(CopperCAM的计算有点慢,可以去喝杯茶再回来看。)
4)可以处理非Net或非Pad的雕刻,只要放在TopLayer就可以了。(CopperCAM不行,需要自己ENABLE这类区域,而且图形还有时不正常。)
5)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处理45度角的焊盘。(而CopperCAM不行,会变成8角形球体。。。囧)
6)界面人性化比较好。(CopperCAM的界面人性化有点难过。)

再说不足:
1)刀路优化比CopperCAM差,是一行一行的扫描雕刻的方式,导致空跑太多。(CopperCAM会自己找最相近的刀路,所以不会有太多的空跑)。
2)钻头大小可以对应,但钻头标号找不到设置的地方。(CopperCAM可以设置钻头标号和大小)。
3)不能设置换刀时的Z轴高度(CopperCAM可以。)
4)不能删除某些刀路(CopperCAM可以。)
5)不能设置参考点(CopperCAM可以。)

网友:
下载了但是不会用啊,打不开gerber文件啊

网友:
先下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打开啊,你生成gerber的时候要选择前四个layer和keep-outlayer。你的gerber生成的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下载了但是不会用啊,打不开gerber文件啊
---------------------------------------------------------------------

可以,看一下这个软件的帮助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了,下来试试

网友:
非常感谢,软件很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下载了但是不会用啊,打不开gerber文件啊
---------------------------------------------------------------------
可以,看一下这个软件的帮助就可以了

我这里不正常啊,dxp和ad9生成的geber都不能打开。99se生成的倒是能打开但是在区域外边了,完全按照他的帮助文件做的啊。

网友(2011-12-02):
为什么 我的coppercam 无法打开nc drill这个文件啊???

网友:
我是新手 刚用这个软件

网友G:
新手  请教 为什么我导入的钻孔比例总是不对??

钻孔总是缩在一起  怎么回事 (原文件名:过孔比例不对.jpg)
求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G:

gerber生成的比例对么?生成gerber时要同时生成GTL,GBL,GKO和NC drill。

网友(2012-01-15):
回复 网友D:
试用了一下这个软件,相对coppercam来说,有它的优点,也有不足。
先说优点:
1)可以一次性读入四个文件,顶层,底层,开边,钻孔。(coppercam要自己手动读入四次。)
2)输出的时候,底层会自己反过来镜像。(coppercam要自己手动镜像。)
3)计算隔离的速度比coppercam快许多。(coppercam的计算有点慢,可以去喝杯茶再回来看。)
4)可以处理非net或非pad的雕刻,只要放在toplayer就可以了。(coppercam不行,需要自己enable这类区域,而且图形还有时不正常。)
5)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处理45度角的焊盘。(而coppercam不行,会变成8角形球体。。。囧)
6)界面人性化比较好。(coppercam的界面人性化有点难过。)
再说不足:
1)刀路优化比coppercam差,是一行一行的扫描雕刻的方式,导致空跑太多。(coppercam会自己......
呵呵

煮茶村长 测试得很细致

用来钻孔 隔离雕刻 还是很不错的

要镂空,就要用其它工具了

它的优点在于,能直接处理gerber文件

网友H(2012-06-26):
老兄,能提供一个站外链接吗?论坛附件现在下载不了。(在新论坛再上传一次不知道可以不)

我是个PCB雕刻新手,正在学习光绘文件转刀路的方法,各种方法我都想试试看。

CopperCAM的兼容性不太好,我用PowerPCB出的Gerber文件,经常丢焊盘。把焊盘识别成走线,于是出现很多断头线,纠集中。。。

同样的贴片焊盘,有的可以正常识别,有的被识别成走线。焊盘被识别成走线,形状也改变了,无法做隔离刀路。正在研究这些PCB库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兄,能提供一个站外链接吗?论坛附件现在下载不了。(在新论坛再上传一次不知道可以不)

我是个PCB雕刻 ...

文件太大,上传不了。

网友:
哦,谢谢了!等论坛解决吧。

网友(2012-08-03):
楼主,问问厂家看看有没有新版的软件了?发个上来看看,可能解决空跑过多的情况呢

网友(2012-10-16):
钻孔文件对不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3-05-12):
谢谢了,试试看再说.

网友:
这个软件很好用的,谢谢楼主分享哟。

网友:
正好用上,先做个记号

网友(2013-06-16):
引用 网友G:
新手  请教 为什么我导入的钻孔比例总是不对??

钻孔总是缩在一起  怎么回事 (原文件名:过孔比例不对.jpg ...

看看生成层文件和钻孔文件时,设置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选择,还有公制英制。文件设置要一直!

网友:
感谢上传。下载了。

网友(2014-01-06):
为什么不可以使用?

网友(2014-03-29):
>CopperCAM要自己手动读入四次。

Any step by step tutorial?

网友(2014-07-22):
实在是太感谢楼主了,用coppercam折腾两天了,导入Gerber老是不行,要么线成一坨,要么钻孔成一坨,怎么设置都不行,有个别PCB导出的GEBER可以用,搞不懂了都是同样的方法导出的
用这个软件居然一次就成功了,生产刀路速度那是相当的块,coppercam要1个多小时,这个居然4秒钟搞定啊哈哈
不过我发现产生的刀路还是有些问题,明明板厚是1.6,下刀确变成3.1了,如果设成1.7就变成3.2
G90 G17 G71
T1 M6
M91 1
G0 Z2
X0. Y0.
G0 Z2
X145.18 Y6.68
Z1.
G1 Z0. F600
Z-3.1
Z0. F300
G0 Z2

隔离下刀设定0.1变成0.035了
G90 G17 G71
T1 M6
M91 1
G0 Z2
X0. Y0.
G0 Z2
X2.7432 Y0.635
G1 Z-0.035 F300
X11.9126 Y0.635
X12.0142 Y0.6604
X12.1412 Y0.7366

有没有哪位成功过了的?

网友(2015-12-29):
好用就行了!

网友:
这个蛮好的,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