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以前在xp下用VB6.0编的程序很多都运行不了啦!!求解!

楼主(2011-09-30):
如题!运行时提示MSCOMCT2.OCX 或是附件之一不能正确注_册,一个文件丢失或无效!

网友:
如果是64位的win7就有可能。32位的ocx和activex dll 在 win64 会有问题

网友:
win7只是花俏一点而已,不解释

网友:
win7 没有mscomct.ocx 控件  你自己下载一个放进去

网友:
这个mscomct控件需要自己手动注_册,或者放到指定目录中,然后在程序中注_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