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HDL中上升沿判断的问题

楼主(2011-09-30):
正常的上升沿判断是判断'event和是否是1。
但当进程只有一个敏感变量并且就是判断这个变量的上升沿的时候可不可以省略'event?

网友:
省略了'event,那判断的就不是沿了,而是电平,就成触发器变成锁存器了

网友:
if rising_clk(XX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省略了'event,那判断的就不是沿了,而是电平,就成触发器变成锁存器了

进程的敏感变量不就是当信号发生变化的时候触发进程么?

网友:
不用VHDL 的路过

网友:
二楼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