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usb数据采集卡

楼主(2011-09-30):
大家还在数据采集烦恼吗,购买USB采集卡是很贵的哦。我试过用单片机作采集卡,问题是串口和电脑通信速率较慢,有些情况下就太差劲了,还有就是数据转换等,很是让人头痛。小弟曾用声卡(笔记本)作为数据采集,效果还可以满足基本要求,可是担心本本的声卡万一用坏了,那多可惜(这样做声卡坏的可能性很大的哦!)!

     突然有一天我突发奇想用USB声卡电路图不就可以了嘛。价格也就20元吧,免驱动的(一个麦克接口、一个喇叭接口、有调节音量、静音按键)!如图
usb声卡 (原文件名:usb声卡.jpg) 。当然也有高档的(几百左右的,多通道,高保_真度)。不仅可以听音乐,还可以数据采集。找个两坏耳机,一个做采集,一个做信号输出(下面就不用我讲了吧)。经测试很好用的。

     注意:采集外部信号的幅值不能太大,因为 USB声卡内置放大电路,会导致失真(过大会损坏 USB声卡),若labview不能识别请先关闭软件再打开一次或重新USB声卡插一次,以便软件、系统识别。 USB声卡和电脑内置声卡是一样的哦!系统是自动切换的,当然也可能系统不能够自动切换,这时就需要手动设置一下了(控制面板)。

     理论分析:根据声音的带宽,USB声卡可以输出0-2M的任意信号(幅值可调,最大可达5V),也可以采集0-2M的任意信号(注意幅度)。其AD、DA至少为12位的,可以满足一般要求的,而且内有滤波电路(可能影响某些信号的采集)等,具体参数性能请参考你购买的 USB声卡。
     高档的USB声卡就可以做多路数据采集了(2路,4路),而且保_真度越好,信号采集精度越高。
     打开labview自带的声音例程,测试一下吧!

网友:
。。。用VA 就可以了。。

话说这个声卡的话筒输入是单声道的~~

忘记说了,VA 还有个ZLRC功能,很不错。。

网友:
膜拜。。是自制的吗?有的卖?

网友:
带宽多少?

楼主(2012-01-03):
回复 网友A:

有的卖的,淘宝有的(搜“USB声卡”),自制的没有买的效果好。主芯片也可搜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