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控制打印机步进电机a6615sed驱动芯片,实现了一个简单的裁纸机

楼主(2011-09-30):
手上有好几台坏的爱普生的喷墨打印机,拆开里面 发现驱动芯片是 a6615sed,经过几天实验 终于用stc的单片机控制6615芯片 实现了一个简单的裁纸机,

6615采用串行控制,每个控制命令为16bit,高位在前,高8位控制out1 低8位控制 out2。

clk1、data1 控制 out1、out2,控制走纸电机,走纸电机采用4细分的时候,每114步 纸张移动1mm。

clk2、data2 控制 out3、out4,控制打印头电机,打印头电机采用16细分的时候,约75步移动1mm

原理图 (原文件名:20119138551398375.jpg)

硬件连接 (原文件名:20119139113085129.jpg)

裁纸刀 (原文件名:2011913964418963.jpg)

网友:
不错,怎么裁纸呢?

网友:
必须顶!Reverse Engineering不容易

网友:
有意思,上个裁纸视频看看啊

楼主:
恩 等下去拍一个试试,我怕上传不了,因为从来没传过视频文件

网友:
有意思,围观一下.曾打主意折腾平推打印机....

楼主:
视频 搞好了,这个裁纸机原本打算用来裁剪 屏蔽铝箔纸的,用于仪器的外壳内层屏蔽,他会根据设定的长度,自动一张一张的裁剪,很准确 很平整,避免手工裁剪的误差大和不平整。本来还打算加入自动打孔、挖空的功能,类似一个微型雕刻机,可以根据设定的刀路坐标 在铝箔上挖空裁掉一块指定大小和形状,可惜没太多的时间去搞的那么完美

视频ourdev_681325LJS459.avi视频文件大小:6.13M) (原文件名:SDC10833_0.avi)

网友:
楼主这个不错,我仓库刚扔了一个epson的喷墨机,驱动芯片也是6615

网友:
楼主,提供详细资料吧,很想仿冒一个啊。我这里有一大堆C43打印机。

网友:
a3977sed和a6615sed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
没明白是怎么用的

网友:
楼主冒个泡啊。提供一下资料吧。

网友(2011-11-06):
楼主再说详细点吧。急切盼望楼主归来。

楼主:
别看广告 看疗效: 用下面连接这个抓一下 6615 所有输入引脚的波形  就很好办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8770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xinxi&bbs_id=9999

网友:
曾经有这么一块打印机的板被我给扔掉了。

网友:
马克关注一下

网友:
Reverse Engineering不会做啊, xinxi还是共享你的成果吧,造福坛友啊!

网友:
能不能改折纸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啊,关键是要搞定它的驱动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2014-04-05):
有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