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直流主轴电机电源用变压器的好还是用网上那些电源板的好?

楼主(2011-09-30):
我目前用的就是网上通常用的直流(直径57CM)主轴电机带ER头的。我开始用的是变压器然后通过调速板进行0-90V 直流调速控制电机。结果是用了不久变压器起火冒烟坏掉了,当时花了150元买的。。。后来我又在网上买的成品电源板电位器调速的,开始用还不错,用了大半年了,发现有时通电后没有转动电位器,有时电机会突然转动一下。。。我觉得可能用久了有些问题了,所以准备再换一个调速电源。
   目前就比较纠结,买变压器+调速模块的好,还是买电位器调速电源板好?谢谢大家提供一些建议,本人不是电子专业,只希望能买到耐用的电源就好,不希望用一年就坏的,毕竟也是钱。。。。。

变压器调速 (原文件名:110.jpg)

电源板调速 (原文件名:111.jpg)

网友:
变压器输入端和输出端加保险丝。
估计电位器用久碳粉脱落,造成短路产生误动作。
1:换成进口件,比如ALPS、VISHAY:。
2:电位器串一个小电阻接回电路,这样子就算调到最慢或者停转,电机还会转动。要使电机停转,就关闭调速电路的供电。

楼主:
今天上传了图片,这样就说得清楚了,请大家再帮忙选择一下,,到底哪个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当时卖家并没有提醒要接熔丝,描述页面也没有写明,虽然后来说是写明要接熔丝的,但是悲剧已经发生,变压器已经烧坏了。。
   卖家还一口说是主轴堵转了才烧变压器的,,事实就是没有发生主轴堵转的情况。

网友:
用买变压器+调速模块的好,下面那种用可控硅的模块烧电刷很厉害,火花很大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的,当时卖家并没有提醒要接熔丝,描述页面也没有写明,虽然后来说是写明要接熔丝的,但是悲剧已经发生,变压器已经烧坏了。。
   卖家还一口说是主轴堵转了才烧变压器的,,事实就是没有发生主轴堵转的情况。

你烧变压器应该是变压器的功率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用可控硅的模块烧电刷很厉害。。。。
不过卖家说现在做的图片上这种是脉宽调速的
不再做可控硅的了。。

网友:
如楼上"chrysler"所说变压器功率不足是主要原因.
最佳选择当然是使用变压器,最好能是环牛,
但加上整流,滤波,PWM成本就贵多了.

网友:
差一点购了,但应加多大的电熔丝。

网友:
变压器的好,我的是用开关电源调速的,现在输出电压时有时无的,晕死了。

网友:
变压器可以1.5倍负荷过载几秒钟时间,电子的过载1.1倍就会立即自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