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悬浮太阳能马达

楼主(2011-10-01):
刚看了这个.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yMTAzMTIw.html
和wangqi001的 我设计的“光动机”相似,不过,加了点"半悬浮".
参见wangqi001的 我设计的“光动机”: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50908&bbs_page_no=1&bbs_id=3049

网友:
先顶了再细看.

网友:
http://www.larryspring.com/class_motors.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ndocino_motor
有解释

网友:
己经商品化的单支撑半磁浮风扇结构可以任意位置摆放.  比这个方案实用很多.并可望用常规散热扇改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建准的专利吧.应该是有保护才独家经营.

网友:
是建准的专利, 但从图中看,改进的余地不是没有, 结构还可望更好.
也还可以在磁板材料上变通.

楼主:
不可和磁浮马达互比.磁浮仅特点之一.

本贴的要点是: 太阳能电池片+线圈+磁铁 = 半浮"光驱马达"
优点: 太阳光驱动; 无须换相开关等功率器件.
缺点: 机械功率输出不可能大.太阳能电池效率低.光线入射角度变化带来的影响.

可思考点:
1.光线入射角度变化带来的影响.
2.磁路,线圈应该如何设计?
3.反电势会不会对电池片不利.
4.肯定比"太阳能电池+直流电机"差吗?

请感兴趣者补充.

网友:
就是因为肯定了要比“太阳能电池+直流电机"明显差很多,    才会拿建准的半磁浮来对比.

首先,原电机磁路乏善可陈,磁阻实在太大.   无论转矩还是效率,和常规电机没法比.
其次光伏板只用了一半.
三,还得讲究摆放,        纯属能看不能用的摆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建准的专利你有没有? 请教:能否介绍一下悬浮原理(径向).

回复 网友A:
确属于"能看不能用的摆件",但引起思考也不错.至少对我而言,它不属于"想都不用想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建准的专利你有没有?

建准的专利我没有.

但如果有必要, 可以再改进或另外发明.
专利库中,各行各业雷同的专利多了去了.  何况可以有实质区别的专利,要破垄断更不在话下.

网友:
建准半磁浮的原理:

关键在那片导磁板上.   对原转子上的电机永磁体,无论极性,都呈“相吸”.  (有气隙).
中心轴上一个支点顶着,接触面不大,有润滑更好.   周围一圈相吸平衡.  无论动或静.
······
补充:  径向定位应该是靠中轴顶在“凹”点上.    (所以我说还能改得更好).

本楼内容纯属个人主观臆断.  不是建准的官方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引起思考也不错.

是的,讨论会引发灵感.

楼主:
恕我愚昧,百思不解. 请耐心详述:

1. 图中轴承是铜的吗? 和轴是什么配合?
2. 整个电机有几个磁体,除了转子上的外,还有没有?若有在哪里?

网友:
冒昧打断一下,请教这个电机轴两端套的是什么东东?磁铁?它是怎样让轴悬浮在空中的呢?

网友:
复十四楼

引用图片【6楼】shsyf

不易理解是这个图不好. 就象写得蹩脚的书,交待不清.    我也是搜来的,找不到更好的了.

1  这个图上的“轴承”二字,表达得比较模糊,其实所指是“金属管”范围内的一大片,而不是单指图上的绿色部分.
   如果把图中“金属管”内的二块绿色去掉,再把“轴承”二字也去掉,这个图反而一目了然.

2  单点接触的具体位置在“顶心盖”, 半圆的轴头就被管在这里了, 轴与轴承之间,除此之外没有第二处正式接触了.

3  严格来说,非正式接触还是另有一处的,  就是“防尘罩”外圈的“定位环”.
   这个环应该是在静态失衡时,也需要起支撑作用的.    但动态平衡时会自动悬空.就可以不计器件磨损与磨擦损耗.
······
转子和常规一样, 四极永磁.  无特殊.
其他地方无永磁.
“磁浮片”只是导磁材料,不是永磁体.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冒昧打断一下,请教这个电机轴两端套的是什么东东?磁铁?它是怎样让轴悬浮在空中的呢?

是指题头图吧.我来回答你.

两端的品字形是各三只相斥的磁铁.  就能托起这个转子.

但根据恩肖定理, 被动式悬浮必须要有一个支点.
于是,重心必须略略向右边倾斜一点点, 让右边的轴尖有个支撑就大功告成.

楼主:
谢谢LS.
看看我理解得对不对:
1. 轴头的半圆窝在“顶心盖”中,它们如同陀螺的尖和地面的关系.在此还是要发生摩擦的,但仅此.
2. “磁浮片”是环状铁片,它和转子的磁铁间有引力,如同陀螺的重力. 是它把转子"拉住"的.
3. 轴和"轴承"间,是有间隙的. 在不旋转及启动时,轴和"轴承"会相互碰到,为防止"硬碰硬",加了个软一点的“定位环”.
4. 旋转时,轴和"轴承"不再会相互碰到,它会像陀螺一样"立起来"(也可以叫悬空,悬浮).
   所谓"悬浮"的主要机理是"旋转",它和"磁"无关. 那么和"磁悬浮"也无关了.
不知有无错处?

另:陀螺旋转时,有"进动"发生.在这里,是如何避免的呢?

网友:
老头又回来了啊,近来可好!!!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
身体好一些了,脑子更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三条都是同感.    第四条有不同意见.

转子轴心有支撑,周边有磁吸力.  所以还是“磁悬浮”. (实用中,用“吸力”的悬浮实例比用“斥力”的实例多得多.)
这种结构属“不稳定平衡”,所以要转起来了才能平衡.

但与陀螺还是有区别,
磁吸力可以明显大于重力, 所以只要有低速就可以达到动平衡, 并能克服重力.
具体结构的支撑点上还有个“窝”.

至于陀螺效应,在这儿可以忽略,这方面的损耗很小.
清华的储能飞轮,24小时损耗12%的档次,还没有相关的应对措施.
可能老美的飞轮,24小时损耗1.2%的那种, 要用上万向架了.

楼主:
谢谢说明.让我大致对磁浮风扇有了些了解.

网友:
从光伏板放在转子上, 可以想到把光伏板放在浮子上.    是下推式的那种浮子.   就可以扬长避短,用足优势了.

下推式磁悬浮的浮子越高,磁阻越大,纠偏电磁功率急剧加大.  命中注定了这个方向不可能走得太远.

如果把纠偏线圈改在浮子上,就可能大大降低纠偏电功率,
就用得上光伏板供电或电磁无线供电.
先有了省电的控制方法,下一步再考虑浮子的花样姿态控制,就比较现实.

网友(2012-08-22):
楼上的你好,你说的这个光伏板放在浮子上是什么意思?是说的1楼得太阳能磁悬浮吗?

网友:
而已考虑用法拉级电容来供电啊

网友(2012-11-13):
请问这个电机原理个直流电机是类似的吗?

楼主:
对不起了,我好久没玩磁悬浮了,自己研究吧.

网友:
http://www.mendocinomotor.com
点左侧,还有很多图,还有组装图例。
德国的这个真假?好像有个支靠点,防止飞了?

价格都在万八千欧元,不便宜啊

网友:
先顶了 在研究

网友:
有意思,改天做一个玩玩

网友(2013-02-20):
第一次见到,最好有视频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个,顶起来~~~~~~~~~~

网友(2013-03-29):
这个视屏看过了

网友:
我也想弄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