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用TDA2030改双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1-10-01):
输入14.4v  输出7.2v    这个电路驱动能力有多大

网友:
用TDA2004吧,便宜也很好。

网友:
输出为何直接接地??

网友:
1脚为何要接中点电压?

网友:
把4的都电源的两个电容去掉,把R1和R2去掉,1脚加个10K的电阻到地,就可以,4脚和地接喇叭

网友:
TDA2030可以单电源工作吗?TDA2003可以单电源

网友:
2030接成增益小于3的电路,输出会寄生幅度几十mV,频率上M的振荡,
最好在输出和Vee之间并联一个0.1u串10欧的RC电路。

这个电路输出能力就是TDA2030的最大输出电流,一般都有2.2A以上。

网友:
明白了,楼主意思是用功放片子做单电源和双电源的转换。

网友(2011-11-25):
回复 楼主:

奉上24v转±12v电路

网友(2011-12-26):
我需要一个±15V电路,准备用TDA2030A来做。
哪位仁兄用过类似的电路,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2014-01-03):
我最近在做这个,请问我的TDA2030发热严重,大概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