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让PPM遥控的电位器输出电压达到AD转换器满量程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01):
由于机械结构的限制摇杆的电位器大概只能输出1V~4.5V的电压,电阻分压后也无法满足M16 AD转换器0~2.56V的满量程要求,也就是说AD转换之后数字量只能在(比如100~900)一定区间内变化,会牺牲AD转换器的分辨率??很不甘心呢,大伙儿怎么做的???

网友:
取样处用电阻分压啊.

楼主:
分压电阻也没法把1V分到0V呀?而且如果电阻分压比太大又会导致摇杆的行程达不到AD的满量程的问题,简单的分压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对于模型遥控,分辨率32级够了

楼主:
呵呵,既然自己DIY,肯定希望性能最优化了,做到1024就达到目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既然自己diy,肯定希望性能最优化了,做到1024就达到目标

你的电位器有多高级?线性度知道吗?

网友:
你可以在摇杆上单独加一路电源.

网友:
是不是现在问号用的越多就越厉害?

楼主(2012-01-09):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如果先把信号经过一个电压跟随器,再用运放搭一个减法器剪掉1V,应该可以吧,还有一个想法是AD浮地,参考电压-用1V,参考电压+用6V,具体不知道适应不,给楼主提供点想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个人认为对于模型遥控,分辨率32级够了

32级分辨率绝对是玩具的水平。

航模至少要256的分辨率,lz可用过采样提高分辨率,机械结构多少都要留点余量,你能刚好摇杆在两头时是0和1024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个人认为对于模型遥控,分辨率32级够了
32级分辨率绝对是玩具的水平。
航模至少要256的分辨率,lz可用过采样提高分辨率,机械结构多少都要留点余量,你能刚好摇杆在两头时是0和1024吗?

楼上的TX是个明白人,过采样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