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级代码加入`timescale 1ns/100ps 起到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1-10-01):
RTL级代码   在起始行加入`timescale 1ns/100ps
给参数赋值时  cnt <= #1 8'b10;
起到什么作用呢
延时#1 不是不可综合的吗,加入起到什么作用呢?求解

网友:
你确认自己看的不是testbench?

楼主:
没有吧,这些应该不是testbench?吧
下面才是testbench?吧

网友:
看仿真波形比较方便, 综合时无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仿真波形比较方便, 综合时无效果
那哪些文件是可以综合的呢,opencores  的IP核   不懂哪些文件是可综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看仿真波形比较方便, 综合时无效果
那哪些文件是可以综合的呢,opencores  的ip核   不懂哪些文件是可综合的

一般你看顶层例化了哪些文件就知道哪些是可综合的了。

楼主:
我看的顶层例化的文件  也有包含类似于 cnt <= #1 8'b10; 的延时代码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一个热心的网友解答是:
“它是为了功能仿真的时候使仿真结果与实际情况更接近,
因为功能仿真的时候是不考虑门级的延迟的,综合的时候会把它忽略掉。”

真诚的感谢他

网友:
纯粹是为了仿真好看波形
综合时,请忽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