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1):
整理硬盘发现的,将要删除,给小弟小妹们看看
;------------------------------------------------------------------------------
;  STARTUP.A51:  用户上电初始化程序
;------------------------------------------------------------------------------
;
;  用户定义需上电初始化的内存空间
;
;  使用以下EQU命令可定义在CPU复位时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内存空间
;
;    ; IDATA 存储器的空间的绝对起始地址总是0. ;    ; IDATA 存储器的空间的绝对起始地址总是0.
IDATALEN    EQU EQU    80H 80H    ; 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IDATA存储器空间的字节数
;
XDATASTART    EQU EQU    0H 0H    ; XDATA存储器空间的绝对起始地址
XDATALEN    EQU EQU    0H 0H    ; 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XDATA存储器的空间字节数.
;
PDATASTART    EQU EQU    0H 0H    ; PDATA存储器的空间的绝对起始地址
PDATALEN    EQU EQU    0H 0H    ; 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PDATA存储器的空间字节数.
;
;  注意:   IDATA 存储器的空间在物理上包括了8051单片机的DATA和BIT存储器空间.
;           听 说 至少要保证与C51编译器运行库有关的存储器的空间进行0初始化 不知是否
;------------------------------------------------------------------------------
;
;  再入函数模拟初始化
;
;  以下用EQU指令定义了再入函数模拟堆栈指针的初始化
;
;  使用SMALL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
IBPSTACK    EQU EQU    0 0    ; 使用SMALL存储器模式再入函数时将其设置成1.
IBPSTACKTOP    EQU EQU    0FFH 0FFH+1    ; 将堆栈顶设置为最高地址+1.
;
;  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  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XBPSTACK    EQU EQU    0 0    ; 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再入函数时将其设置成1.
XBPSTACKTOP    EQU EQU    0FFFFH 0FFFFH+1; 将堆栈顶设置为最高地址+1.
;
;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PBPSTACK    EQU EQU    0 0    ;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再入函数时将其设置成1.
PBPSTACKTOP    EQU EQU    0FFFFH 0FFFFH+1; 将堆栈顶设置为最高地址+1.
;
;------------------------------------------------------------------------------
;
;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64K字节XDATA存储器空间的分页定义
;
;  以下用EQU指令定义PDATA类型变量在XDATA存储器空间的页地址
;  使用EQU指令定义PFAGE时必须与L51连接定位器PDATA指令的控制参数一致
;
PPAGEENABLE    EQU EQU    0 0    ; 使用PDATA类型变量时将其设置成1.
PPAGE        EQU EQU    0 0    ; 定义页号.
;
;------------------------------------------------------------------------------
    NAME     NAME  ?C_STARTUP   ?C_STARTUP    ; 模块名为 ?C_STAUTUP  ; 模块名为 ?C_STAUTUP
?C_C51STARTUP  SEGMENT   SEGMENT   CODE        ; 代码
?STACK    SEGMENT     SEGMENT   IDATA      ; 堆栈
    RSEG     RSEG  ?STACK   ?STACK        ; 堆栈
随便打进的汉字 有用就用吧 有错就帮我改吧欢迎光临 下岗农民 主页
        DS DS    1 1
    EXTRN     EXTRN CODE   ( (?C_START) )    ; 程序开始地址
    PUBLIC     PUBLIC  ?C_STARTUP   ?C_STARTUP
    CSEG     CSEG  AT   AT    0x8000 0x8000   ;  定义用户程序的起始地址,用MON51仿真器时可能有用
?C_STARTUP:    LJMP LJMP  STARTUP1   STARTUP1
    RSEG     RSEG  ?C_C51STARTUP   ?C_C51STARTUP
STARTUP1: :
;
; 初始化串口
        MOV MOV     SCON,#40H
                MOV MOV  TMOD   TMOD,#20H
                MOV MOV  TH1   TH1,#0fdH
                SETB SETB  TR1   TR1
                CLR CLR  TI   TI
;  单片机上电IDATA内存清零 如果不需要上电清零IDATA 可以注销IF到IFEDN之间的话句
;  或者修改IDTALEN的长度 为了具有掉电保护功能 不知IDTALEN多长为好
IF IDATALEN <> 0
        MOV MOV  R0   R0, ,# #IDATALEN - 1
        CLR CLR  A   A
IDATALOOP:    MOV MOV    @ @R0,A
        DJNZ DJNZ  R0   R0,IDATALOOP
ENDIF
;
;  单片机上电XDATA内存清零 如果不需要上电清零XDATA 可以注销IF到IFEDN之间的话句
;  或者修改XDATALEN的长度
IF XDATALEN <> 0
        MOV MOV  DPTR   DPTR, ,# #XDATASTART
        MOV MOV  R7   R7, ,# #LOW   ( (XDATALEN) )
  IF   ( (LOW   ( (XDATALEN)) <> 0
        MOV MOV  R6   R6, ,# #( (HIGH   ( (XDATALEN)) +1
  ELSE
        MOV MOV  R6   R6, ,# #HIGH   ( (XDATALEN) )
  ENDIF
        CLR CLR  A   A
XDATALOOP:    MOVX MOVX    @ @DPTR,A
        INC INC  DPTR   DPTR
        DJNZ DJNZ  R7   R7,XDATALOOP
        DJNZ DJNZ  R6   R6,XDATALOOP
ENDIF
;
;  送PDATA存储器页面高位地址
IF PPAGEENABLE <> 0
        MOV MOV  P2   P2, ,# #PPAGE
ENDIF
;
;  单片机上电PDATA内存清零 如果不需要上电清零XDATA 可以注销IF到IFEDN之间的话句
;  或者修改PDATALEN的长度
IF PDATALEN <> 0
        MOV MOV  R0   R0, ,# #PDATASTART
        MOV MOV  R7   R7, ,# #LOW   ( (PDATALEN) )
随便打进的汉字 有用就用吧 有错就帮我改吧欢迎光临 下岗农民 主页
        CLR CLR  A   A
PDATALOOP:    MOVX MOVX    @ @R0,A
        INC INC  R0   R0
        DJNZ DJNZ  R7   R7,PDATALOOP
ENDIF
;
;  设置使用SMALL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IF IBPSTACK <> 0
EXTRN DATA   ( (?C_IBP) )
        MOV MOV  ?C_IBP   ?C_IBP, ,# #LOW IBPSTACKTOP
ENDIF
;
;  设置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IF XBPSTACK <> 0
EXTRN DATA   ( (?C_XBP) )
        MOV MOV  ?C_XBP   ?C_XBP, ,# #HIGH XBPSTACKTOP
        MOV MOV  ?C_XBP   ?C_XBP+1, ,# #LOW XBPSTACKTOP
ENDIF
;
;  设置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IF PBPSTACK <> 0
EXTRN DATA   ( (?C_PBP) )
        MOV MOV  ?C_PBP   ?C_PBP, ,# #LOW PBPSTACKTOP
ENDIF
;
;  设置堆栈的起始地址
        MOV MOV  SP   SP, ,# #?STACK-1    ; 例如 MOV  SP,#4FH ; 例如 MOV  SP,#4FH
;
; This code is required if you use L51_BANK.A51 with Banking Mode 4
; 如果你的程序使用了Mode 4 程序分组技术 请启动下面的程序,不会吧你的程序超过64K 利害
; EXTRN CODE (?B_SWITCH0)
;               CALL    ?B_SWITCH0      ; init bank mechanism to code bank 0
;            程序从第一组bank 0 块开始执行 ;            程序从第一组bank 0 块开始执行
; 跳转到用户程序MAIN函数
        LJMP LJMP  ?C_START   ?C_START
        END END
        ;lINSHENGFENG
        ;2001_10_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