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ATFS+SDIO+helix 软解MP3成功了,但播放有杂音,是I2S2 Master的问题?

楼主(2011-10-01):
主控:STM32F103ZET6
文件系统:FATFS R0.07c
SDIO 4bit DMA
软解码:helix mp3

功能:上电从SD卡读取MP3文件,调用helix 库解码MP3,将解码后的数据传到I2S2 codec上播放
问题:解码没问题,播放可以听到完整歌曲,但有吱吱的杂音,不知道是不是I2S2 Master的问题,看论坛上stm32 radio好象有说过这个问题

以下是播放程序代码:
/**
  ******************************************************************************
  * @file    Project/play.c
  * @author  baiweijishu
  * @version V1.0.0
  * @date    28/09/2011
  * @brief   this file provides all audio play relevant function
  ******************************************************************************
  * @cop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opy; COPYRIGHT 2011 baiweijishu</h2>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10e_eval_lcd.h"
#include "i2s_codec.h"
#include "sdcard.h"
#include "ff.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p3dec.h"
#include "mp3common.h"

/* Audio file location */
#define AUDIO_FILE_ADDRESS  0x64060000

extern __IO uint32_t AudioDataIndex;

s16 outbuf[4608];          // Playback buffer - Value must be 4608 to hold 2xMp3decoded frames.

// MP3
#define READBUF_SIZE 4000       // Value must min be 2xMAINBUF_SIZE = 2x1940 = 3880bytes
MP3FrameInfo mp3FrameInfo;      // Content is the output from MP3GetLastFrameInfo,
                                // we only read this once, and conclude it will be the same in all frames
                                // Maybe this needs to be changed, for different requirements.
static HMP3Decoder hMP3Decoder; // Content is the pointers to all buffers and information for the MP3 Library
u32 Old_Pll;                    // Saves the PLL setting before we change it to Very high speed in MP3 section
volatile u32 bytesLeft;         // Saves how many bytes left in readbuf
volatile u32 outOfData;         // Used to set when out of data to quit playback
u8 readBuf[READBUF_SIZE];       // Read buffer where data from SD card is read to
u8 *readPtr;                    // Pointer to the next new data
u32 offset;                                  // Used to save the offset to the next frame
u32 err=0;                                   // Return value from MP3decoder
// MP3 END

void play_mp3(void)
{
        FRESULT fsresult;
        FATFS fs;
        FILINFO finfo;
        DIR dir;
        FIL file;
        UINT cnt;

    /* Initilizes the MP3 Library */
    hMP3Decoder = MP3InitDecoder();

        /*open mp3 file*/
          fsresult = f_mount(0, &fs);
        fsresult = f_opendir(&dir,"");
        fsresult = f_open(&file, "a.mp3", FA_READ);

        /* Reset counters */
    bytesLeft = 0;
    outOfData = 0;
        readPtr = readBuf;

          /* Initialize the application environment(I2S, I2C, codec,memory) */
        printf("I2S_CODEC_Init \n\r");
        I2S_CODEC_Init(OutputDevice_HEADPHONE, AUDIO_FILE_ADDRESS);
        printf("I2S_CODEC_Init finish\n\r");

        /* Enable Playing the audio file */
        I2S_CODEC_Play(GetVar_DataStartAddr());

        fsresult = f_read(&file,readBuf,READBUF_SIZE,&cnt);
        bytesLeft += cnt;

        while(1)
        {
                /* find start of next MP3 frame - assume EOF if no sync found */
                offset = MP3FindSyncWord(readPtr, bytesLeft);
                if (offset < 0) {
                        outOfData = 1;
                        return;
                }
                else
                {
                        readPtr += offset;                         //data start point
                        bytesLeft -= offset;                 //in buffer
                           err = MP3Decode(hMP3Decoder, &readPtr, &bytesLeft, outbuf, 0);

                        if (bytesLeft < READBUF_SIZE)
                        {
                                memmove(readBuf,readPtr,bytesLeft);
                                fsresult = f_read(&file, readBuf + bytesLeft, READBUF_SIZE - bytesLeft, &cnt);
                                if (cnt < READBUF_SIZE - bytesLeft)
                                memset(readBuf + bytesLeft + cnt, 0, READBUF_SIZE - bytesLeft - cnt);
                                bytesLeft=READBUF_SIZE;
                                readPtr=readBuf;
                        }

            MP3GetLastFrameInfo(hMP3Decoder, &mp3FrameInfo);

//                        printf("mp3FrameInfo.samprate=%d\n\r",mp3FrameInfo.samprate);
//                        printf("mp3FrameInfo.nChans=%d\n\r",mp3FrameInfo.nChans);
//                        printf("mp3FrameInfo.samprate=%d\n\r",mp3FrameInfo.samprate);
//                        printf("mp3FrameInfo.outputSamps=%d\n\r",mp3FrameInfo.outputSamps);
//                        printf("mp3FrameInfo.layer=%d\n\r",mp3FrameInfo.layer);
//                        printf("mp3FrameInfo.version=%d\n\r",mp3FrameInfo.version);
//                        printf("mp3FrameInfo.bitrate=%d\n\r",mp3FrameInfo.bitrate/1000);
//
//                        for(cnt=0;cnt<mp3FrameInfo.outputSamps;cnt++)
//                        printf("%d ",outbuf[cnt]);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3, "debug by zhangxl");

                  printf("debug by zhangxl \n\r");
                  while (AudioDataIndex < mp3FrameInfo.outputSamps)
                  printf("I2S_CODEC_Play \n\r");

                  AudioDataIndex=0;

                }
        }

}

/******************* (C) COPYRIGHT 2011 baiweijishu *****END OF FILE****/

网友:
什么代码,还是全部发上来吧

楼主:
这部分是关键源码,其余部分基本上都是库函数了

网友(2011-11-17):
软解码,厉害呀!

网友(2011-12-26):
东东很好,就是没有源代码,太可惜了。

网友:
求源代码

网友(2012-02-14):
有代码就更好了

网友(2012-03-27):
有杂音是程序设计的问题 不关STM32的事

网友:
可惜东西不全

网友:
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想做的。

网友A:
我昨天调试MP3软解码, 右声道完全没有问题, 左声道有杂音, 可能还是软件没有处理好, 今天继续调

网友:
如果楼主能将电路图和软件包传上来就好了,我等正好可以参考着做一个。我现在也把VS1053放弃了,成本太高不适合业余玩家。最终的目标是实现软解FLAC

网友:
能否把整个工程贴上来

网友:
是不是卡顿造成的

网友:
楼主能否将电路图和软件包传上来参考 ?

网友B(2012-10-18):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调试MP3软解码, 右声道完全没有问题, 左声道有杂音, 可能还是软件没有处理好, 今天继续调 ...

兄台, 可否交流一下mp3软件,  我也是软解出来后, 声音有"吱吱"
的杂音, 我的平台是stm32f207, helix库(我用的是源码), 不知道你现在解码OK了没有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台, 可否交流一下mp3软件,  我也是软解出来后, 声音有"吱吱"
的杂音, 我的平台是stm32f207, helix库(我 ...

我的4月底已经调试成功了,但是我的平台是LPC1766 也是CM3内核

网友:
牛人啊,我也想做软解码

网友:
可尝试将PLL提高到12倍频~

网友:
我回去再试下... 搁浅一阵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4月底已经调试成功了,但是我的平台是LPC1766 也是CM3内核

既然都是CM3的片子, 应该差距不大啊, I2S, DMA什么的应该差不多吧.
都是用的helix, 那么解码这块应该基本一致吧, 我估计就是时钟和数据传输方面的问题....
希望您能把MP3解码过程中的要点共享一下吧, 时钟, I2S, DMA方面的...谢谢您.

网友(2012-12-28):
楼主能否上传点资料????

网友:
同意楼上,可否把工程文件一起上传?

网友(2013-09-14):
如果有人解决了,能否贡献一下经验。现在可以放歌,但是效果不是特别好也是咯吱的响。估计是解码后的数据转换出了问题,求解决。

本人验证过,用现在的硬件平台播放WAV歌曲,不会有任何咯吱噪音。至少我的耳朵听着不明显!!!!!!!!!!!!!

网友:
如果有人解决了,能否贡献一下经验。现在可以放歌,但是效果不是特别好也是咯吱的响。估计是解码后的数据转换出了问题,求解决。

本人验证过,用现在的硬件平台播放WAV歌曲,不会有任何咯吱噪音。至少我的耳朵听着不

网友:
好无语,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修改了哪儿,现在仍然有杂音,不过相别刚才,好了横多了!!!!!!无语了,泪奔

网友:
留名标记一下

网友C(2013-12-25):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调试MP3软解码, 右声道完全没有问题, 左声道有杂音, 可能还是软件没有处理好, 今天继续调 ...

你是在lz的程序的基础上调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是在lz的程序的基础上调的吗?

好像不是 我已经把工程源码都开源了
帖子地址: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4131-1-1.html

网友:
印象中f1系列的iis是有bug的,时钟有误差
因此有网友甚至在dac前用了一个cpld作缓冲

而最新的f4系列,单独给iis设置了一个pll,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是 我已经把工程源码都开源了
帖子地址: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4131-1-1.html ...

谢谢了,我没注意到 。看来我找资料的能力还很欠缺

楼主:
在LPC1788上解码完全没杂音了

楼主(2014-02-21):
之前这个STM32杂音主要是缓冲处理没弄好,开两三个缓冲,一个解码,一个播放,这样效果会好一点。另外是PLL的问题了,论坛很多大牛有说过

楼主(2014-06-26):
2011年搞的,市面上很多都是抄袭我们的。。。。。。。。。。。

网友(2014-09-25):
楼主 能共享代码么,最近也在搞MP3软解码

网友:
坐等代码

网友:
103做软解码……牛……

网友(2014-12-27):
应该是电路上的问题,I2S2 codec对电源要求比较高,特别是那个DAC供电电源和后级放大的电源,另耳机的地一定得是单独走线至芯片,否则会听到其他元件在地上叠加的噪声。
编辑原因: ADC->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