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 MK串口通讯代码,发现其 解码函数 好像有问题

楼主(2011-10-02):
最近在分析 MK串口通讯代码,版本是 V0.78f_ACC-HH_MartinR,在 uart.c文件中的 Decode64函数,整个代码如下:
void Decode64(void)  // die daten werden im rx buffer dekodiert, das geht nur, weil aus 4 byte immer 3 gemacht werden.
{
unsigned char a,b,c,d;
unsigned char x,y,z;
unsigned char ptrIn = 3; // start at begin of data block
unsigned char ptrOut = 3;
unsigned char len = AnzahlEmpfangsBytes - 6; // von der Gesamtbytezahl eines Frames gehen 3 Bytes des Headers  ('#',Addr, Cmd) und 3 Bytes des Footers (CRC1, CRC2, '\r') ab.

while(len)
  {
   a = RxdBuffer[ptrIn++] - '=';
   b = RxdBuffer[ptrIn++] - '=';
   c = RxdBuffer[ptrIn++] - '=';
   d = RxdBuffer[ptrIn++] - '=';

   x = (a << 2) | (b >> 4);
   y = ((b & 0x0f) << 4) | (c >> 2);
   z = ((c & 0x03) << 6) | d;

   if(len--) RxdBuffer[ptrOut++] = x; else break;
   if(len--) RxdBuffer[ptrOut++] = y; else break;
   if(len--) RxdBuffer[ptrOut++] = z;        else break;
  }
          pRxData = (unsigned char*)&RxdBuffer[3]; // decodierte Daten beginnen beim 4. Byte
        RxDataLen = ptrOut - 3;  // wie viele Bytes wurden dekodiert?

}
------------------------------------------------------------------------
其中:AnzahlEmpfangsBytes是接收到的数据长度,包含了 3个字节的头部('#',Addr, Cmd) 和 3个字节的尾部(CRC1, CRC2, '\r'),这六个字节是不参与Base64 编码.
我觉得,其中 len 用错了.
len = AnzahlEmpfangsBytes - 6;
这时 len应该是4的倍数.
不应该在 x,y,z 赋值给 RxdBuffer时减一,原代码中的处理方式,可能会使的解码的数组越界.
我认为应该这样改:

void Decode64(void)  // die daten werden im rx buffer dekodiert, das geht nur, weil aus 4 byte immer 3 gemacht werden.
{
unsigned char a,b,c,d;
unsigned char x,y,z;
unsigned char ptrIn = 3; // start at begin of data block
unsigned char ptrOut = 3;
unsigned char len = AnzahlEmpfangsBytes - 6; // von der Gesamtbytezahl eines Frames gehen 3 Bytes des Headers  ('#',Addr, Cmd) und 3 Bytes des Footers (CRC1, CRC2, '\r') ab.

  if(len%4 != 0)
  {
    return;//长度错误
  }

while(len)
  {
   a = RxdBuffer[ptrIn++] - '=';
   b = RxdBuffer[ptrIn++] - '=';
   c = RxdBuffer[ptrIn++] - '=';
   d = RxdBuffer[ptrIn++] - '=';

   len -= 4;

   x = (a << 2) | (b >> 4);
   y = ((b & 0x0f) << 4) | (c >> 2);
   z = ((c & 0x03) << 6) | d;

   RxdBuffer[ptrOut++] = x;
   RxdBuffer[ptrOut++] = y;
   RxdBuffer[ptrOut++] = z;
  }
          pRxData = (unsigned char*)&RxdBuffer[3]; // decodierte Daten beginnen beim 4. Byte
        RxDataLen = ptrOut - 3;  // wie viele Bytes wurden dekodiert?

}

---------------------------------------------
如有错误,请指正.

另外,我觉得 Base64编码 不适合用于 非字符串类型的信息.因为如果编码前的信息最后几个字节都是0x00,则编码后,就不会知道编码前信息的长度了.